FPGA求平均值

楼主(2013-03-14):
FPGA怎么求多个有符号数的平均值?

网友A:
简单啊,如果数是标准 浮点数,使用ipcore 运算就可以了。
如果是定点小数,那就先用定点加法,自己写 加法器,然后定点除法,也是自己写除法器。如果数的个数是2^N,直接就不用除法,直接移左N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啊,如果数是标准 浮点数,使用ipcore 运算就可以了。
如果是定点小数,那就先用定点加法,自己写 加法 ...

我说的是有符号数,不是有浮点数

网友A:
那就按照我说的定点小数处理方法处理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按照我说的定点小数处理方法处理就是了。

有符号数呢?符号位不作处理吗

网友A:
兄弟,符号数不就是一个bit表示的吗,预留一个bit做符号位就是了,加法器设计成有符号的,不就成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符号数不就是一个bit表示的吗,预留一个bit做符号位就是了,加法器设计成有符号的,不就成了吗。 ...

好像,搞定了:D只怪当初数电没学好,一种在纠结补码,我拓展了一下数据就OK了,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搞定了只怪当初数电没学好,一种在纠结补码,我拓展了一下数据就OK了,谢谢啊 ...

恭喜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恭喜啦

跟我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跟我学

学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学不行啊

嘿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嘿嘿

猴哥胸怀要宽广啊

网友B:
我怎么不宽广啦,兄弟啊

网友D:
看别人的回复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再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嘿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