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Timer0中断实验,生成不了.out 文件

楼主(2013-03-14):
#include"DSP28_Device.h"
interrupt CpuTimer0_ISR(void);
void main(void)
{
Uint16 i;
EALLOW;
SysCtrlRegs.WDCR=0x0068;
SysCtrlRegs.PLLCR=0x0006;
for(i=0;i<5000;i++);
EDIS;

EALLOW;
GpioMuxRegs.GPBMUX.bit.PWM8_GPIOB1=0;
GpioMuxRegs.GPBDIR.bit.GPIOB1=1;
EDIS;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B1=0;

DINT;    //INTM=1;
IER=0x00;
IFR=0x00;

InitPicCtrl();     //初始化PIE中断控制寄存器
InitPieVectTable();   //初始化PIE中断向量表

InitCpuTimer0();     //CPU定时器0初始化

EALLOW;
PieVectTable.TINT0=&CpuTimer0_ISR;    //指向中断服务程序
EDIS;

ConfigCpuTime0(5000);
CpuTimer0Regs.TCR.bit.TSS=0;

PieCtrl.PIEIER1.bit.INTx7=1;
IER|=0x01;
EINT;

while(1);
}
interrupt CpuTimer0_ISR(void)
{
GpioDataRegs.GPBTOGGLE.bit.GPIOB1=1;
PieCtrl.PIEACK.bit.ACK1=1;
代码,Cputimer0进行延时500ms,GPIOB1取反一次,编译时,出现四个警告错误,具体请看以下图片!同时提示不能.out文件,恳请各位高手帮忙。。。。。。
}

楼主:
也许看书,有些地方理解错误!这个Cputime0是我自己写的,竟然没错实际错误,但几个警告错误,已令我不能进行下一步调试!有空的帮看看,没空的也提点建议。。。。。。以下图片是我添加的文件

楼主:
图片,这个应该更清晰

网友A:
看到有个错误, 但看不清, 必须要解决了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个错误, 但看不清, 必须要解决了才行的

谢谢!可以再给点建议吗?改正错误的建议??从哪方面入手,本人是初学,调试经验极其缺泛!

网友A:
错误很明确嘛, 中断服务函数必须要返回 void 类型的. 你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很明确嘛, 中断服务函数必须要返回 void 类型的. 你检查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