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 LCD液晶屏闪烁是原因,请教高手

楼主(2013-03-14):
TFT LCD液晶屏在android平台下闪烁,但在linux平台下不闪烁,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查查VGH电压是不是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VGH电压是不是过高

高手啊。。。一看就知道,确实是VGH电压的问题,以前是供的20V,改成标准的10V之后就OK,多谢版主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