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TFT lcd液晶屏闪烁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14):
TFT LCD液晶屏在android平台下闪烁,但在linux平台下不闪烁,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会不会是刷新上面的问题

网友B:
可能是设置问题   这个不是很了解   兄弟   对不住啊

网友C: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解决了,是驱动电压的问题,产品手册上写的是0-40v电压,我就给了个20v的,还有典型的电压10v,我改成典型的电压10v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设置问题   这个不是很了解   兄弟   对不住啊

解决了,电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刷新上面的问题

不是刷新的问题,是电压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A:
看来是电压不足引起的了, 恭喜楼主自己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