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析电路中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3-14):
是起滤波,电压保护的作用

楼主:
能详细一点吗?比如二极管是怎么工作的,本人技术水平较低请谅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起滤波,电压保护的作用

电容器滤波作用,,那并联二极管是做什么用的呢?是怎么实现电压保护的?

网友B:
D5是用来放电感电的。。。还是稳压的。。

网友C:
超声调制?

网友D:
你可以去查一下逆变电路的工作原理,这是个半桥逆变电路

网友E:
我觉得像是嵌位电路  也就是拉电压的  不让超过一定的值

网友F:
这种电路在电源电路中很常见,阻容串联是为了吸收功率三极管上的电压和电流尖峰,二极管是为初级电感续流

网友F:
上面说的三极管应该是IGBT。你这电路应该是超声电源吧,上面的IF是电流取样,他激时可以用作IGBT的过流保护,也可以作为IGBT的驱动信号,作自激振荡。

网友C:
这一部分是再左面感性负载的续流二极管和阻抗校正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