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段代码怎么波形仿真不对啊

楼主(2013-03-14):
input clk,INTAD;
output [1:0]A;
reg[1:0]A;
reg[2:0]INTAD_r;
always@(posedge clk)
INTAD_r[2:0]<={INTAD_r[2:1],INTAD};
wire INTAD_fallingedge=(INTAD_r[2:1]==2'b10);
always@(posedge clk)
if(INTAD_fallingedge)
A[1:0]<=A[1:0]+1'b1

检测到INTAD下降沿的时候执行A加一运算

网友A:
是不是上个问题你已经问了啊

网友B:
这个怎么看出来呢?是不是猴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看出来呢?是不是猴哥?

没法识别,但是他那个帖子,我看出来了

网友C:
看不出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不出来啊

我都告诉他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都告诉他了

原来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都告诉他了

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