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与USB接口通信必然须要USB的协议吗?

楼主(2013-03-14):
个人感觉好像不是吧!

比如我一个模块的一端是SPI口,另一端是USB口,而另一个模块的一端也是USB口,另一端是一个UART口,但两个模块都只是简单的电平转换而已,即把SPI或UART的电平转换成USB所要的差分电平而不涉汲具体的USB协议,那么我完全可以通过两个模块都有USB口这一点来实现两个模块的通信吧,比如这样的数据流:SPI信号→USB差分信号(1号模块的USB)→USB差分信号(2号模块的USB)→UART信号。 这样的话,还需要USB的协议干嘛呢?

如果需要协议,那也可以在上位机或电路的另外部分,比如微控器上去另外实现吧,也就是说可否只做一个纯的USB电平转换模块,相当于只实现物理层的功能,至于要不要加USB的协议,我不管,我只负责把其它接口的信号转换成USB所需要的差分信号。这样的模块应用前景大吗?

网友A:
usb分device 和 host
两个device连起来,那不成了同性恋了?按照usb规定当然是不能结婚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分device 和 host
两个device连起来,那不成了同性恋了?按照usb规定当然是不能结婚的啦... ...

我的意思是只把usb当成一种电信号的传输规范,即只考虑其物理外形和电平规范而不考虑所谓的其它的各种定义,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只把usb当成一种电信号的传输规范,即只考虑其物理外形和电平规范而不考虑所谓的其它的各种定 ...

你看看usb fhy芯片的接口就明白了...还不如can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usb fhy芯片的接口就明白了...还不如can之类的...

那就是说我说的方案是可行的了?

网友B:
楼主所谓的“USB 电信号的传输规范”,其实已经包含了 USB 物理层的很多协议,在 USB 物理层接口芯片(称为 PHY)中都已经集成了,“差分传输”仅仅是其中一个,想把“差分电平”单独拿出来使用,而抛弃其它的协议是不可能的。
你为什么想使用 USB 接口而又不想使用 USB 协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谓的“USB 电信号的传输规范”,其实已经包含了 USB 物理层的很多协议,在 USB 物理层接口芯片(称为 ...

lz想山寨....

网友C:
USB是星形结构,不是485,can那种总线型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谓的“USB 电信号的传输规范”,其实已经包含了 USB 物理层的很多协议,在 USB 物理层接口芯片(称为 ...

因为想简单一点,自己只想做物理层,具体的协议神马的让别人写去,可以吗?不过听你这么说,我肯定是会用芯片的,芯片中又集成了最基本的传输规范,那看来还是基本照我设想的去做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谓的“USB 电信号的传输规范”,其实已经包含了 USB 物理层的很多协议,在 USB 物理层接口芯片(称为 ...

因为想做简单点,至于协议神马的,自己不想去写。我肯定是要用芯片的,听你这么一说,看来还是基本上可以按自己的思路做的,即只做物理,至于设备号分配之类的东东偶就不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是星形结构,不是485,can那种总线型结构。

我不把它当星形结构不可以么?我只把它当一个电信号插头不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把它当星形结构不可以么?我只把它当一个电信号插头不可以吗?

完全可以
你可以把usb接口的4根线定义成 vcc tx rx gnd 就当一个串口来用都可以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以
你可以把usb接口的4根线定义成 vcc tx rx gnd 就当一个串口来用都可以
呵呵

好,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哈哈,如果只是要求USB外形的话我又管里边的结构干嘛,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