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型号MSP430AFE221:进入中断函数后SD24IV值始终为0或2,急盼帮助,真心感谢

楼主(2013-03-14):
//-----------------------------------------------------------------------------------------
//函数名称:void SD24_Init(void)
//功能描述: SD24初始化函数
//说    明:
//-----------------------------------------------------------------------------------------
void SD24_Init(void)
{
  int n,i;
  SD24CTL = SD24REFON+SD24SSEL0+SD24DIV_3+SD24XDIV_3+SD24OVIE+SD24VMIDON;     // 1.2V ref, SMCLK,8分频
  SD24CCTL0 |= SD24LSBACC+SD24LSBTOG ;            // Single conv, enable interrupt,自动高低位变化,初始读低位
  SD24INCTL0 |= SD24INCH_0+SD24INTDLY0;                //

  for(n=0;n<8;n++)
  {
    for (i = 0; i < 0x3600; i++);             // Delay for 1.2V ref startup
  }

}
//-----------------------------------------------------------------------------------------
//函数名称:void SD24AISR(void)
//功能描述: SD24中断函数
//说    明:
//-----------------------------------------------------------------------------------------
#pragma vector=SD24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SD24AISR(void)
{
  SD24CCTL0 &= ~SD24IE;
   SD24CCTL0 &= ~SD24SC;
  switch (SD24IV)
  {
  case 2:                                   // SD24MEM Overflow

    break;
  case 4:
   results[index]= SD24MEM0;
    break;
  }
  //delay_us(200);
  SD24CCTL0 |= SD24IE;
     SD24CCTL0 |= SD24SC;
}
单片机型号MSP430AFE221,进入中断函数后SD24IV值始终为0或2。。不知道为什么?
盼大虾们帮忙解答下,先谢了~

楼主:
因初从事底层开发。。简单问题让你们笑话了。。麻烦高手帮忙解决下呵。。。不甚感激

网友A(2017-04-21):
MSP430AFE253的头文件在哪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SP430AFE253的头文件在哪找??

ccs的安装目录下就有

网友:
没有啊,就一个安装的应用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ccs的安装目录下就有

没有啊,就一个安装的应用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cs的安装目录下就有

您能把那个头文件共享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能把那个头文件共享一下吗,非常感谢

等晚上吧。我现在的电脑没安装c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