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关于AD7606的问题帖,有遇到过我这种吗

楼主(2013-03-14):
标题太长了写不下,请教各位
就是使用AD7606的时候,采集3.3V 5V 2.5V都是对的
每次测试采集10次 都没有问题
但是当采集一个1K的波形的时候,输出就不对了 连续采集了10次 即使BUSY都处于高或者都处于低
数据也得不到对应的值 感觉是一个中间值一样
不知道是逻辑没做对 还是哪里搞错了
有遇到过的请指点一下不才

网友A:
能不能说具体点?给个图

网友B:
1KHz大概被滤平了。

查查这三项:输入前是否加了低通滤波,取样保持时间,转换速度。

楼主:
输入前没有滤波  保持时间也是根据芯片要求来的  是否本身真个芯片达不到要求呢

楼主(2013-05-20):
鉴定完毕  芯片内二姐抗混叠滤波器导致  更改方案

网友C:
采样频率太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