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PV210 裸板烧写

楼主(2013-03-14):
板子帖回来,一直没烧过全新的板子,现在情况是电脑识别的到新硬件,但USB驱动又装不上,
请教下用USB启动烧写裸板怎么烧呢,USB驱动安装不上有哪些因素。
实测晶振都有震荡,复位电路正常,各路供电电压都正常
测试两块板子都一样情况,

网友A:
有可能是驱动问题,也有可能是USB线路问题。

楼主:
驱动换了好几个开发板端提供的都不行

网友B:
USB驱动装不上,和板子有关系么?

网友C:
可能板子问题,也可能数据线 和驱动问题。还有可能就是电脑问题。

需要帮忙的可以联系我们。 做过很多S5PV210 板子设计。 网站上也有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