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自动控制装置,应该买什么芯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3-18):
...可以用单片机 51就成  或者用个计数器芯片。。。再或者555。。

网友B(2013-08-10):
时间继电器

网友C:
需要什么芯片要视设计方案而定,看你的需要了。
如果你要用纯模拟电路实现,利用电容充放电加比较器就差不多了;如果用数字时序电路,计数器加触发器;如果用程序控制,找一款合适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