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搞过无线,求助像我这种情况,用什么无线模块儿合适?

楼主(2013-03-14):
请大虾们指点:
有一台主机,而设备则有几十到几百台不等,主机和设备是固定位置的,相距100米以内,设备每隔一段时间采集一个模拟信号,然后通过无线送给主机。每个设备用干电池供电,能维持一周就行。请问这种情况选用什么无线模块合适?最好是比较成熟的,开发简单,淘宝就能批量买的,谢谢!

网友A:
使用433MHz频段FSK类的数传模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433MHz频段FSK类的数传模块即可。

谢谢春阳大哥

网友B:
这种应用可以有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用433单向发射模块和单向接收模块,一种是用433FSK双向模块。单向的成本低廉,发射或接收模块价钱在3元左右,但是这样设备发回主机的数据有可能几个设备同时发的时候数据丢失,就是所谓的空中碰撞。双向FSK模块可以由主机主动向某个设备请求数据,再接收设备发回的数据,然后再请求下一个设备,可靠性更高,但模块单价比较贵,要20元左右。深圳基点电子公司专业设计生产433MHZ系列发射接收模块,电话15361821402,Q191554802.

楼主:
谢谢,我已经在淘宝上先买了几个cc1101调试,要是量产的话再考虑找厂家批量

楼主(2013-07-01):
引用 网友C:
1101用的怎么样了

1101我自己用一对一调通了,但考虑到现场是多对一,且环境恶劣,而且我这边也没时间搞,就跟一家专业模块儿商搞合作开发,人家给全包了,也是用的1101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