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91RM9200不用uboot,怎么烧写

楼主(2013-03-14):
我用j-flash program之后,复位串口又继续跳C,请各位大侠帮帮,网上全是讲u-boot的

楼主:
难道j-flash 不能用来烧写程序到flash么

网友A:
可以用HJTA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HJTAG吧

是必须用hjtag么?

网友A:
不是~~~~我会的是HJTAG··方法还是很多的···

网友B:
uboot怎么烧进去的就怎么烧写。

网友C:
估计你只是烧到内存里了,没保存,所以一重启就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boot怎么烧进去的就怎么烧写。

嘿嘿,没想这里也能碰到你..我也是rtt群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