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 连线问题

楼主(2013-03-14):
altium desingner  的原理图 元件之间管脚的走线 ,怎么样设置 能像下图那样
斜着走线呢?看下图 红圈的位置

网友A:
原理图其实只要相连, 怎么画都没有关系
直观清晰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其实只要相连, 怎么画都没有关系
直观清晰就可以了

原理图关系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shift+space

我就是想知道能不能设置  快捷键 我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关系不大啊

这个知道 我是想找这个功能

网友D:
应该直接连就好了啊,难道会自动变成直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直接连就好了啊,难道会自动变成直角?

要切换到任意走线才行  要不这样直接连不了  我是因为我的电脑的快捷键 不知道被啥占用了 用不了快捷键了
所以想找到设置 来设置下

网友E:
一般都用直线,没有试过特意化成这个样子的。帮不了楼主了

网友F:
可以设置  记得好像是在DXP  preference里面的原理图环境中设置  现在不好帮你看
原理图一般不提倡走斜线  特别情况下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