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设置比特位的疑问

楼主(2013-03-14):
我在51单片机上设置串口为8比特无校验,然后向PC机上发送数据,目的想一次发送一个8位数据。在上位机上用串口调试助手观看,需要设置成7个数据位和1个停止位才能看到正确的英文字符,如果用我自己编写的上位机软件,用windows API函数SetCommState()也需要设置成7位才行。请问一下为什么?在单片机上应该怎样设置才是一次发送一个完整的8位数据?
谢谢各位大侠了,我对串口通讯实在很不懂。

网友A:
51单片机上设置串口为8比特无校验,无论是向PC机上发送数据,还是其他单片机,
接收端都应该是相同的格式才对, 也就是也要设置串口为8比特无校验

楼主:
谢谢airwill,果真是在上位机我忘了设置无校验,可能是系统默认为有校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