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看这是哪里有错误啊!!!急急急

楼主(2013-03-14):
.\..\..\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 ASM30 Suite\Support\dsPIC30F\gld\p30F4011.gld:1: undefined symbol `__reset' referenced in expression
Link step failed.

哪里的错误啊 小白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链接文件中没有对_reset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文件中没有对_reset的定义?

该怎么定义呢

网友A:
一般链接文件都是lkr为后缀的,你打开你选择的链接文件看看,里面是否有这个定义。
我是根据描述猜想的。

网友B:
应该是确实库文件。

网友C:
需要设置链接文件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设置链接文件的路径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哎

网友D:
undefined symbol `__reset' :未定义的符号。

连接时,在连接文件中找不到这个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