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固件门

楼主(2013-03-14):
我的希捷 500G ST3500418AS 开机BIOS 认不到盘, 很长时间了,一直认为是**作失误所致,因为是双硬盘,就一直没有用,今天网上才看到以前的“希揵固件门”。查了一下,固件是CC37。在网上没有查到这一型号固件问题。有没有知道的朋友。确认一下这类型硬盘是不是有问题,先谢了。

网友A:
你换到不同型号的主板上测试同时确认电源电压以及连线、接口等都没问题,如果在别的主板上可以正确识别而在你的主板上无法识别才可确认是固件问题,否则可能是硬盘电路的问题。

网友B:
据说升级到CC49就OK了 楼主不妨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到不同型号的主板上测试同时确认电源电压以及连线、接口等都没问题,如果在别的主板上可以正确识别而在 ...

chunyang老师,希捷固件门,本来是硬盘的固件有bug,而不是主板上的固件问题。谢谢您的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升级到CC49就OK了 楼主不妨一试

谢谢你的指点,网上查了一下,好象cc49可以修复,但是速度慢,昨天下了一个cc46.可是现在不能识别硬盘。网上查了,还要用串口调试开启硬盘,有一点麻烦

网友C:
建议楼主还是找个专业人士给修一下,硬盘刷固件还是有一定损坏的危险的

网友A:
刷新固件也最好在能够识别的平台上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