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想起来了,请教一下电源高手!

楼主(2013-03-14):
看刚才那个mosfet的帖子,想起以前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电脑服务器中,电源都是几相输出的嘛,输出地方用的MOS管都是对管(上管和下管),好像主要是RON和Qg不一样,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因为电源是专门电源组做的,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对管选择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A:
工作电流、导通压降(对应Ron)

楼主:
谢谢jjjyufan 斑竹!不过有个弱弱的问题还请斑竹明示:HS中的Qsw是什么?HS和LS两个管在选择的时候应该遵循什么规则?

有点贪得无厌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

版主,我大概了解了,就是损耗不同要求不同?HS  的Qsw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

版主,我大概了解了,就是损耗不同要求不同?HS  的Qsw是什么意思?可不可以把你的这个文档给我看一下,32973272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