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客户485通信的端口TVS管经常挂掉,有没有更好的保护方法

楼主(2013-03-14):
(无正文)

楼主:
图片如下

网友A:
1. 使用更大功率的 TVS 管.
2. 分析用户环境, 寻找并避免引起损坏的原因.

网友B:
找到浪涌的源头

网友C:
这个得请教windh1大师或某某教授!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请教windh1大师或某某教授!

彭建学 上海

还是彭大师指点一下吧!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彭大师指点一下吧!谢谢啦

千万别这么称呼我,我绝不是什么大师,叫我工就行。

我只是怕说了我的观点后,被本坛的个别自诩大师辱骂我胡说。

我壮胆给你提供参考意见,最后,你还得请windh1和冤教授审一下。

请把中间一行图放大,看不清。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485是差分信号传输,共模电阻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会有大电压的工频干扰。在输入到TVS管的前端串个电阻试试,电阻不能太大,否则会通信不正常。

网友C:
我看不清,右边也看不到。

我估计:
1,共模干扰电压通过气体放电管接地端引进,共模电压频繁超过稳压管击穿电压。
2,L3,L4,c7,c8,c9 ,右边可能还有其他电感电容,谐振引起过压或对信号地负压。

  你那个是sot23封装的贴片稳压管吧,功率偏小,换功率大点的TVS管可能会好。

  声明:独家观点,恳请windh1大师和冤教授点评。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5是差分信号传输,共模电阻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会有大电压的工频干扰。在输入到TVS管的前端串个电阻试试, ...

你是指在远离485芯片的地方串个电阻吗?大概串多大比较合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不清,右边也看不到。

我估计:

彭工,你太逗了。咱回咱的问题,别老扯别人了,他们也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