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降压型DCDC效率问题

楼主(2013-03-14):
降压型DC/DC电路怎么提高效率?     大侠支招啊……

网友A:
从消耗能量的因素来考虑, 可能比较好说一些
降低功率开关的损耗, 主要是开关管的损耗, 办法有采用导通电压更低的 MOSFET, 降低开关频率, 提高开关速度.
降低整流器件的损耗, 采用低压整流器件(如肖特基管), 采用同步整流技术
降低控制器的损耗, 采用低功耗控制器...

网友B:
楼上回答挺好,通常dc/dc小功率电路中二极管的导通损耗较大,用mosfet替代。
如果对效率要求很严格,零开关变换器可大幅度降低开关损耗。

网友C:
我觉得就两点
1、同步整流
2、工作在DCDC的最佳效率点(DCDC的效率是一条抛物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从消耗能量的因素来考虑, 可能比较好说一些
降低功率开关的损耗, 主要是开关管的损耗, 办法有采用导通电压 ...

版主,降低开关频率如何减少损耗的?请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降低开关频率, 因为减少了开关次数, 从而减少了开关损耗

网友E:
采用低功耗器件

网友F:
同步整流免肖特基,使用低内阻元器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版主,降低开关频率如何减少损耗的?请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开关管每次开启时都有一定的时间,而这段时间内,开关管的导通内阻是随驱动信号增大而减小的,直至完全导通,每次开关管开启过程中消耗的功率都远远大于完全开启时消耗的功率。所以的降低开关频率有助于提高效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开关管每次开启时都有一定的时间,而这段时间内,开关管的导通内阻是随驱动信号增大而减小的,直至完全导 ...

非常感谢,谢谢您的答复。哦,原来降低的是开关损耗。

网友H:
补充个:抽头电感可以降低开关损耗和开通损耗
同样,更低的驱动电压可以降低驱动损耗
找出有哪些损耗,才能有对策

网友I:
个人认为有这几个因素会提高降压DC-DC IC的效率:
1、采用同步整流的DC-DC IC,省了外部的肖特基二极管。
2、选用闭磁、低电阻/DCR的功率电感。
3、采用低导通电阻/RDSON的MOSFET。
4、采用PWM/PFM切换的轻载高效型调制方式的IC。
5、PCB板布线技巧,可参考产品规格书。

网友J:
您好  我们有降压 IC  qq121107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