笙泉的哪款可以替代AT89C2051

楼主(2013-03-14):
笙泉的哪款可以替代AT89C2051

网友A:
最近还严重缺货?

网友B:
MPC87FE2051AE/AS

网友C:
对,IC脚位定义一样,硬件部分不用做任何改动

网友D:
MPC87FE2051AE还增加了6种内部振荡器可供选择,且支持IAP

网友E:
MG87FE2051的PWM的资源是独立的,不占用Timer

楼主:
嗯,明白了,多谢

楼主:
先结贴啦

网友F:
MG87FE2051 flash 2K, sram 256B, 支持IAP,IO 15/17,目前我们这边供货稳定,如果急需可联系我们备用。
路必康电子 小刘 QQ:2311611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