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里的一个数组里的数据如何复制出来

楼主(2013-03-14):
CCS里的一个数组里的数据如何复制出来?
仿真时,得出两个数组,该如何把数据提取到外面?

网友A:
以文件操作的方式,写入txt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我用过工程来读bin文件,同样我想也可以往文件里写数据,你找找看

网友B:
你是指读取memery?

网友B:
使用串口打印也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