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分配器能同时支持电视(有声音)和显示器么?

楼主(2013-03-14):
搞了一个DVI分配器,蓝光碟机的视频源。现在的想法是一分二:分别接电视和DVI接口的显示器正常显示,电视机要有声音。 这种情况能实现么,DVI 和HDMI 的传输带宽是不同的。第一次接触这个,求教一下。

网友A:
DVI只有视频传输,HDMI可同时传输视频和音频。
所以说,TV不会有声音。

网友B:
DVI只有视频传输,HDMI可同时传输视频和音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