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求助

楼主(2013-03-14):
(无正文)

网友A:
出了位置开关别无他法,

网友B:
用编码器采集转过的圈数 和角度  然后和一圈的走过的距离进行计算

网友C:
磁敏管,检测电机的转动圈数?

网友D:
用减速电机 检测圈数 计算行程 关闭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磁敏管,检测电机的转动圈数?

请问磁敏管怎么检测电机转动圈数?

楼主:
恩,,磁敏管 是什么型号的,,,怎么用啊,,麻烦介绍一啊,

网友F:
机械传动有误差;并积累!…

网友G:
红外线光电开关

网友H:
观望中,我也想知道

网友I:
通过检测反电动势,不同的速度,反电动势会有区别的。

网友J:
如果要求要精準 , 必定要用步進式馬達 .

网友K:
嗯,步进电机。角位移传感器

网友L:
既然要知道行程,怎么不用步进电机

网友M:
用定时器不合适,要求高精度的机械传导系统,造价太高了,用行程开关最便宜,需要经常改变行程的则用旋转编码器。

网友N:
即使解决了匀速问题,那么加减速段的速度如何确知?定时的方式只能用在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磁敏管怎么检测电机转动圈数?

电机的一部分,有磁铁的部分。据说,每转一圈,就输出一个电平!可能,与安装位置有关吧?

网友O:
光电开关定位!

网友P:
直接从电机的电流电压波动分析出,转角,转速,  配合惯动量计算加减曲线、或查表

也可逆推出惯动量, 在查表,

软闭环 虽然好玩,但是 还是要一个归零点进行校正位置

网友Q:
用定时器,想要精准太复杂了,性价比远远不如行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