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射放大电路

楼主(2013-03-14):
这是一个共射放大电路,如果基极有一变化的波形Vb,那么其信号输出为Vc=-Ic*Rc,其增益=-Rc/Re。我不懂前面为什么要加个“负号"。
求各位指点。

网友A:
集电极输出信号倒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电极输出信号倒相

为什么是倒的啊

网友:
因为Rc分压基极电压变大的时候Ic变大Rc电压变大,倒是输出减小所以反相

网友B:
这个经典电路貌似不错

网友C:
ic=Ic+Icm×sinωt
uc=Ucc-Rc×ic
=Ucc-Rc(Ic+Icm×sinωt)
=Ucc-RcIc-RcIcm×sinωt
其中第三项就是信号分量,其中有一个负号出现,使输出电压与输入反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Ic+Icm×sinωt
uc=Ucc-Rc×ic
=Ucc-Rc(Ic+Icm×sinωt)

抱歉无法为您加分了。看了您的回复觉得很清晰,不过您觉得4L的解释合理吗?

网友C:
4L的解释有道理,但是这种问题只用文字解释,很难说清楚问题。比较起来还是公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