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rs485的A-脚不接

楼主(2013-03-14):
我用电脑的232口用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预先断开rs485的A-脚,接rs485的B+脚 通过串口大师发送一串数据底层程序可以识别的指令如“00 03 01 00 00 10 44 2B ” ,底层程序可以收到这串指令,这是为什么?485不是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 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的?我要是断开B+脚,接A-脚,底层程序是收到不指令的

网友A:
差分信号只接一根居然通讯正常,偶觉得完全不合逻辑……

网友B:
我是来长见识的

网友C:
楼主的电路必然存在连通的地回路,而总线对地是有阻抗的,构成回路即可有电压,只要电压范围合适,自然可以通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路必然存在连通的地回路,而总线对地是有阻抗的,构成回路即可有电压,只要电压范围合适,自然可以 ...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路必然存在连通的地回路,而总线对地是有阻抗的,构成回路即可有电压,只要电压范围合适,自然可以 ...

可能是这样,因为我在试验板上连接了仿真器AK100,且电源+5V供电使用电脑的USB供电,还有问题,为什么“断开B+脚,接A-脚” 发送同样的 数据,接收不到呢..

网友C:
这个具体要看芯片的内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具体要看芯片的内电路了。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