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e pin did not go high求助

楼主(2013-03-14):
各位大神好,
    小弟在使用selectMAP 主模式配置FPGA的时候 到70%以后停住 之后出现错误 提示done pin did not go high,flash是BPI模式的 XCF128,FPGA是Virtex5,done有接上拉电阻,FLASH配置成功,就是最后从FLASH往fpga写配置数据的时候出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想破头了都,在线烧写没问题。

网友A:
回读配置文件比较一下。

网友B:
你问题解决了么   我也求教啊  有很多东西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