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到底是要偶地址还是奇数地址

楼主(2013-03-14):
(无正文)

网友A:
32位ARM或16位Thumb都是偶对齐的

网友B:
我还从没见过奇对齐的

楼主:
写pc的时候非要奇地址

网友C:
最低位为1只是为了向cpu说明,现在要跳向thumb code,真正的地址还是偶地址对其的。

网友D:
thumb是奇数地址, 原因是 ARM 内核的设置.
由于指令都是偶地址的, 最后一位没用, ARM 内核拿来另作他用, 以代表指令(ARM为0, THUMB为1)模式

楼主:
4.BX带状态切换的跳转指令

  格式:BX <RN>;

  功能:处理器跳转到目标地址处,从那里继续执行;

  目标地址为寄存器RN的值和0xFFFFFFFE(最后一位自动清零)作与操作的结果。

目标地址处的指令可以是ARM指令,也可以是Thumb指令。

  RN的最低位存到CPSR的t位,此位决定了指令时ARM还是THUBM状态。为0表明是ARM指令,为1表明是THUMB指令。

在arm中是按照pc取指令的。32位可以寻址32G

thumb指令中取值是按照偶地址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