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6Bug!

楼主(2013-03-14):
VC6中程序如下: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include<wchar.h>

int main(void)
{
    int iLength = 0;
    wchar_t *pw = "hello!";
    iLength = strlen(pw);
    printf(" %d ", pw, iLength);
}

  iLength 的结果应该为1的,因为strlen的参数为char而不是wchar_t。
  执行输出结果怎么输出6呢?
  这是VC6的Bug吗?

楼主:

不好意思pw是做字符串输出的,忘去掉了,printf语句为printf("%d", iLength);

楼主:
请各位大神们看看

网友A:
wchar_t *pw = "hello!";
    iLength = strlen(pw);
iLength 是"hello!"的长度

strlen自动使用宽字符版本

网友B:
编程手册上说:
Get the length of a string.

size_t strlen( const char *string );
size_t wcslen( const wchar_t *string );

会不会 C++ 智能的参数识别, 自动替换成下面的函数了

网友C:
不要让这种类型不一致的情况出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wchar_t *pw = "hello!";
    iLength = strlen(pw);
iLength 是"hello!"的长度

非常正确

楼主:
但strlen的参数是char 而不是wchar_t,在windows中,‘h’的高字节是0,就是字符串结束标志啊,所以strlen返回的是1而不是6

楼主:
也就是strlen检测到字符‘h’后面就是0字符串结束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wchar_t *pw = "hello!";
    iLength = strlen(pw);
iLength 是"hello!"的长度

哈哈,你这说的也太牵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程手册上说:
Get the length of a string.

那是不可能的,strlen在内存中是按一个字节处理的,也就是一个字符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strlen的参数是char 而不是wchar_t,在windows中,‘h’的高字节是0,就是字符串结束标志啊,所以strlen返 ...

大哥你都学杂了,'h'高字节是0,你听哪个体育老师教的?是不是其它字母高字节都是0,那结果都等于1啊?

话说你要是个电工,干脆别操练VC/MFC折磨自己了。VC/MFC没有两年功力,你就是门外汉,半瓶醋,让你写个多线程,你立即就能现原形。

网友F:
楼主可能还没有搞明白如何控制使用宽字符。上面那段程序要用宽字符的话应该这样写:
wchar_t *pw = L"hello!";
不过,这里说它是VC6的BUG也不为过。VC6毕竟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东西,不是很完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类型限制不严,允许把ASCII字串赋给宽字符指针类型,导致了混乱。你程序里的那个pw指针指向的数据内容,实际上并不是宽字符,因此高字节不会是0。这种问题在新版的VC++中已经不存在了。像 wchar_t *pw = "hello!"这样的赋值语句,在新版VC++中会报告类型错误。

楼主,这就是你要的答案

网友G:
wchar_t *pw = "hello!" 会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哥你都学杂了,'h'高字节是0,你听哪个体育老师教的?是不是其它字母高字节都是0,那结果都等于1啊?

...

我是说,'h'按宽字符处理的话,那么'h'在内存中是占两个字节的,在windows中,第一个字节是存储在前面的,那么后面一个字节不就是'0000H'了吗?这不是null字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wchar_t *pw = "hello!" 会警告!

没有警告发生啊!

新版本会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能还没有搞明白如何控制使用宽字符。上面那段程序要用宽字符的话应该这样写:
wchar_t *pw = L"hello ...

谢谢达人,在后面,当我加上L后就好了!不够这样真的很别扭,不过用VC6,L不能少的,不然怎么会在windows程序中使用TEXT宏呢!

楼主:
就是要在"hello"前加上'L'标示

楼主:
谢谢了,以后大家多讨论啊

网友H:
wchar_t  在 VC 2005 以后成为内建类型, 在VC6 中是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char_t;

VC6 中语法检查不比 VC2005 以后那么严格, 不同类型的指针赋值只是给出警告而不是错误。楼主的情况是:
"hello!" 是 6 字节的 char* 字符串, 被隐式转换赋值给 unsigned short* pw, 在 strlen 中又被隐式转换成 char*.

VC6 应该会给出警告,楼主应仔细检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