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STM32开发指南--第二十六章 DMA实验

楼主(2013-03-14):
第二十六章 DMA实验
        本章我们将向大家介绍STM32的DMA。在本章中,我们将利用STM32的DMA来实现串口数据传送,并在TFTLCD模块上显示当前的传送进度。本章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26.1 STM32 DMA简介
26.2 硬件设计
26.3 软件设计
26.4 下载验证

26.1 STM32 DMA简介
       DMA,全称为:Direct Memory Access,即直接存储器访问。DMA传输方式无需CPU直接控制传输,也没有中断处理方式那样保留现场和恢复现场的过程,通过硬件为RAM与I/O设备开辟一条直接传送数据的通路,能使CPU的效率大为提高。
STM32最多有2个DMA控制器(DMA2仅存在大容量产品中),DMA1有7个通道。DMA2有5个通道。每个通道专门用来管理来自于一个或多个外设对存储器访问的请求。还有一个仲裁起来协调各个DMA请求的优先权。
STM32的DMA有以下一些特性:
●每个通道都直接连接专用的硬件DMA请求,每个通道都同样支持软件触发。这些功能通过软件来配置。
●在七个请求间的优先权可以通过软件编程设置(共有四级:很高、高、中等和低),假如在相等优先权时由硬件决定(请求0优先于请求1,依此类推) 。
●独立的源和目标数据区的传输宽度(字节、半字、全字),模拟打包和拆包的过程。源和目标地址必须按数据传输宽度对齐。
●支持循环的缓冲器管理
●每个通道都有3个事件标志(DMA 半传输,DMA传输完成和DMA传输出错),这3个事件标志逻辑或成为一个单独的中断请求。
●存储器和存储器间的传输
●外设和存储器,存储器和外设的传输
●闪存、SRAM、外设的SRAM、APB1 APB2和AHB外设均可作为访问的源和目标。
●可编程的数据传输数目:最大为65536
STM32F103ZET6有两个DMA控制器,DMA1和DMA2,本章,我们仅针对DMA1进行介绍。
从外设(TIMx、ADC、SPIx、I2Cx和USARTx)产生的DMA请求,通过逻辑或输入到DMA控制器,这就意味着同时只能有一个请求有效。外设的DMA请求,可以通过设置相应的外设寄存器中的控制位,被独立地开启或关闭。
表26.1.1是DMA1各通道一览表:

          表26.1.1 DMA1个通道一览表
这里解释一下上面说的逻辑或,例如通道1的几个DMA1请求(ADC1、TIM2_CH3、TIM4_CH1),这几个是通过逻辑或到通道1的,这样我们在同一时间,就只能使用其中的一个。其他通道也是类似的。
这里我们要使用的是串口1的DMA传送,也就是要用到通道4。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DMA设置相关的几个寄存器。
第一个是DMA中断状态寄存器(DMA_ISR)。该寄存器的各位描述如图26.1.1所示:

图26.1.1 DMA_ISR寄存器各位描述
我们如果开启了DMA_ISR中这些中断,在达到条件后就会跳到中断服务函数里面去,即使没开启,我们也可以通过查询这些位来获得当前DMA传输的状态。这里我们常用的是TCIFx,即通道DMA传输完成与否的标志。注意此寄存器为只读寄存器,所以在这些位被置位之后,只能通过其他的操作来清除。
第二个是DMA中断标志清除寄存器(DMA_IFCR)。该寄存器的各位描述如图26.1.2所示:

图26.1.2 DMA_IFCR寄存器各位描述
DMA_IFCR的各位就是用来清除DMA_ISR的对应位的,通过写0清除。在DMA_ISR被置位后,我们必须通过向该位寄存器对应的位写入0来清除。
第三个是DMA通道x配置寄存器(DMA_CCRx)(x=1~7,下同)。该寄存器的我们在这里就不贴出来了,见《STM32参考手册》第150页10.4.3一节。该寄存器控制着DMA的很多相关信息,包括数据宽度、外设及存储器的宽度、通道优先级、增量模式、传输方向、中断允许、使能等都是通过该寄存器来设置的。所以DMA_CCRx是DMA传输的核心控制寄存器。
第四个是DMA通道x传输数据量寄存器(DMA_CNDTRx)。这个寄存器控制DMA通道x的每次传输所要传输的数据量。其设置范围为0~65535。并且该寄存器的值会随着传输的进行而减少,当该寄存器的值为0的时候就代表此次数据传输已经全部发送完成了。所以可以通过这个寄存器的值来知道当前DMA传输的进度。
第五个是DMA通道x的外设地址寄存器(DMA_CPARx)。该寄存器用来存储STM32外设的地址,比如我们使用串口1,那么该寄存器必须写入0x40013804(其实就是&USART1_DR)。如果使用其他外设,就修改成相应外设的地址就行了。
最后一个是DMA通道x的存储器地址寄存器(DMA_CMARx),该寄存器和DMA_CPARx差不多,但是是用来放存储器的地址的。比如我们使用SendBuf[5200]数组来做存储器,那么我们在DMA_CMARx中写入&SendBuff就可以了。
DMA相关寄存器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此节我们要用到串口1的发送,属于DMA1的通道4,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下DMA1通道4的配置步骤:
1)设置外设地址。
设置外设地址通过DMA1_CPAR4来设置,我们只要在这个寄存器里面写入&USART1_DR的值就可以了。该地址将作为DMA传输的目标地址。
2)设置存储器地址。
设置存储器地址,我们通过DMA1_CMAR4来设置,假设我们要把数组SendBuf作为存储器,那么我们在该寄存器写入&SendBuf就可以了。该地址将作为DMA传输的源地址。
3)设置传输数据量。
通过DMA1_CNDTR4来设置DMA1通道4的数据传输量,这里面写入此次你要传输的数据量就可以了,也就是SendBuf的大小。该寄存器的数值将在DMA启动后自减,每次新的DMA传输,都重新向该寄存器写入要传输的数据量。
4)设置通道4的配置信息。
配置信息通过DMA1_CCR4来设置。这里我们设置存储器和外设的数据位宽均为8,且模式是存储器到外设的存储器增量模式。优先级可以随便设置,因为我们只有一个通道被开启了。假设有多个通道开启(最多7个),那么就要设置优先级了,DMA仲裁器将根据这些优先级的设置来决定先执行那个通道的DMA。优先级越高的,越早执行,当优先级相同的时候,根据硬件上的编号来决定哪个先执行(编号越小越优先)。
5)使能DMA1通道4,启动传输。
在以上配置都完成了之后,我们就使能DMA1_CCR4的最低位开启DMA传输,这里注意要设置USART1的使能DMA传输位,通过USART1->CR3的第七位设置。
通过以上5步设置,我们就可以启动一次USART1的DMA传输了。
26.2 硬件设计
所以本章用到的硬件资源有:
1)  指示灯DS0
2)  KEY0按键
3)  串口
4) TFTLCD模块
5) DMA
本章我们将利用外部按键KEY0来控制DMA的传送,每按一次KEY0,DMA就传送一次数据到USART1,然后在TFTLCD模块上显示进度等信息。DS0还是用来做为程序运行的指示灯。
本章实验需要注意P6口的RXD和TXD是否和PA9和PA10连接上,如果没有,请先连接。
26.3 软件设计
打开上一章的工程,首先在HARDWARE文件夹下新建一个DMA的文件夹。然后新建一个dma.c的文件和dma.h的头文件,保存在DMA文件夹下,并将DMA文件夹加入头文件包含路径。
打开dma.c文件,输入如下代码:
#include "dma.h"
#include "delay.h"
u16 DMA1_MEM_LEN;//保存DMA每次数据传送的长度
//DMA1的各通道配置
//这里的传输形式是固定的,这点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修改
//从存储器->外设模式/8位数据宽度/存储器增量模式
//DMA_CHx:DMA通道CHx
//cpar:外设地址
//cmar:存储器地址
//cndtr:数据传输量
void MYDMA_Config(DMA_Channel_TypeDef*DMA_CHx,u32 cpar,u32 cmar,u16 cndtr)
{
    RCC->AHBENR|=1<<0;          //开启DMA1时钟
    delay_ms(5);                //等待DMA时钟稳定
    DMA_CHx->CPAR= cpar;        //DMA1 外设地址
    DMA_CHx->CMAR=(u32)cmar;    //DMA1,存储器地址
    DMA1_MEM_LEN=cndtr;         //保存DMA传输数据量
    DMA_CHx->CNDTR=cndtr;       //DMA1,传输数据量
    DMA_CHx->CCR=0X00000000;    //复位
    DMA_CHx->CCR|=1<<4;         //从存储器读
    DMA_CHx->CCR|=0<<5;         //普通模式
    DMA_CHx->CCR|=0<<6;         //外设地址非增量模式
    DMA_CHx->CCR|=1<<7;         //存储器增量模式
    DMA_CHx->CCR|=0<<8;         //外设数据宽度为8位
    DMA_CHx->CCR|=0<<10;        //存储器数据宽度8位
    DMA_CHx->CCR|=1<<12;        //中等优先级
    DMA_CHx->CCR|=0<<14;        //非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
}
//开启一次DMA传输
void MYDMA_Enable(DMA_Channel_TypeDef*DMA_CHx)
{
    DMA_CHx->CCR&=~(1<<0);       //关闭DMA传输
    DMA_CHx->CNDTR=DMA1_MEM_LEN; //DMA1,传输数据量
    DMA_CHx->CCR|=1<<0;          //开启DMA传输
}
该部分代码仅仅2个函数,MYDMA_Config函数,基本上就是按照我们上面介绍的步骤来初始化DMA的,该函数在外部只能修改通道、源地址、目标地址和传输数据量等几个参数,更多的其他设置只能在该函数内部修改。
MYDMA_Enable函数用来产生一次DMA传输,该函数每执行一次,DMA就发送一次。
保存dma.c,并把dma.c加入到HARDWARE组下,接下来打开dma.h,输入如下内容:
#ifndef __DMA_H
#define __DMA_H
#include "sys.h"
void MYDMA_Config(DMA_Channel_TypeDef*DMA_CHx,u32 cpar,u32 cmar,u16 cndtr);
//配置DMA1_CHx
void MYDMA_Enable(DMA_Channel_TypeDef*DMA_CHx);//使能DMA1_CHx
#endif
保存dma.h,最后我们在test.c里面修改main函数如下:
u8 SendBuff[5168];
const u8 TEXT_TO_SEND[]={"ALIENTEK Warship STM32 DMA 串口实验"};
int main(void)
{
    u16 i;
    u8 t=0;
    u8 j,mask=0;
    float pro=0;//进度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uart_init(72,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MYDMA_Config(DMA1_Channel4,(u32)&USART1->DR,(u32)SendBuff,5168);
//DMA1通道4,外设为串口1,存储器为SendBuff,长度5168.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WarShip STM32");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DMA TEST");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2012/9/8");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KEY0:Start");
    //显示提示信息
    j=sizeof(TEXT_TO_SEND);
    for(i=0;i<5168;i++)//填充ASCII字符集数据
    {
        if(t>=j)//加入换行符
        {
            if(mask)
            {
                SendBuff=0x0a;
                t=0;
            }else
            {
                SendBuff=0x0d;
                mask++;
            }
        }else//复制TEXT_TO_SEND语句
        {
            mask=0;
            SendBuff=TEXT_TO_SEND[t];
            t++;
        }
    }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i=0;
    while(1)
    {
        t=KEY_Scan(0);
        if(t==KEY_RIGHT)//KEY0按下
        {
            LCD_ShowString(60,150,200,16,16,"Start Transimit....");
            LCD_ShowString(60,170,200,16,16,"   %");//显示百分号
            printf("\r\nDMA DATA:\r\n");
            delay_ms(5);
            USART1->CR3=1<<7;           //使能串口1的DMA发送
            MYDMA_Enable(DMA1_Channel4);//开始一次DMA传输!
            //等待DMA传输完成,此时我们来做另外一些事,点灯
            //实际应用中,传输数据期间,可以执行另外的任务
            while(1)
            {
                if(DMA1->ISR&(1<<13))//等待通道4传输完成
                {
                    DMA1->IFCR|=1<<13;//清除通道4传输完成标志
                    break;
                }
                pro=DMA1_Channel4->CNDTR;//得到当前还剩余多少个数据
                pro=1-pro/5168;//得到百分比
                pro*=100;      //扩大100倍
                LCD_ShowNum(60,170,pro,3,16);
            }
            LCD_ShowNum(60,170,100,3,16);//显示100%
            LCD_ShowString(60,150,200,16,16,"Transimit Finished!");
//提示传送完成
        }
        i++;
        delay_ms(10);
        if(i==20)
        {
            LED0=!LED0;//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i=0;
        }
    }
}
至此,DMA串口传输的软件设计就完成了。
26.4 下载验证
在代码编译成功之后,我们通过串口下载代码到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上,可以看到LCD显示如图26.4.1所示:

图26.4.1 DMA实验测试图
伴随DS0的不停闪烁,提示程序在运行。我们打开串口调试助手,然后按KEY0,可以看到串口显示如图26.4.2所示的内容:

图26.4.2 串口收到的数据内容
上图中,接收到的数据,并没有进行换行,而实际上,我们的串口是发送了换行符的,这是SSCOM3.3串口调试助手的又一个小bug。大家可以换一个别的串口调试助手,一般都是可以收到整齐的数据的。
同时可以看到TFTLCD上显示了进度等信息,如图26.4.3所示:

26.4.3 DMA串口数据传输中
至此,我们整个DMA实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STM32的DMA使用。DMA是个非常好的功能,它不但能减轻CPU负担,还能提高数据传输速度,合理的应用DMA,往往能让你的程序设计变得简单。

《STM32开发指南》第二十五章

实验21

网友A(2014-07-05):
【连载】STM32开发指南 在哪里能下载到所有的开发指南系列,或者有买的书没,我想买一套开发版学习

楼主:
有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_u=5ca4vqg5e3d&id=20166956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