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信号”和“大信号”

楼主(2013-03-14):
本想细讲,提笔后觉得还是简约为好

一)小信号

所谓“小信号”就是泰勒级数之一阶线性近似,即

    y = f(x) = f(x0) + f'(x0)∆x + o(∆x)

    ∆y = f(x) - f(x0) = f'(x0)∆x + o(∆x)

若∆x够小,则可忽略o(∆x)得

    ∆y = f'(x0)∆x

此乃线性关系,有此才可使用强大的数学线性分析工具。

至于∆x需小到何等程度,自己去估量下式

    o(∆x)/∆x = (∆y - f'(x0)∆x)/∆x = ∆y/∆x - f'(x0)

二)大信号

所谓“大信号”,就是原汁原味的

    y = f(x)

网友A:
顶一下,学知识。

网友B:
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C:
上了别人的当,他们除了骂人外,还有一个就是学人家的知识。我跟踪观察了一年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了别人的当,他们除了骂人外,还有一个就是学人家的知识。我跟踪观察了一年多。 ...

那个动辄自诩大师的windh1,从骂我的过程中,偷学了共模干扰抑制知识和电快速脉冲群抗扰动度试验知识,或许正在偷乐呢。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个动辄自诩大师的windh1,从骂我的过程中,偷学了共模干扰抑制知识和电快速脉冲群抗扰动度试验知识,或 ...

看你也就是个小学每毕业的小BieThree!
冒充教授,也是L氏父子让你着牙作的?相信不会不时这样的。
从来没有见到L氏,签神马L神马的 上海的签名。
你以为打出 碰见学 伤害,就会让别人觉得你是教授,偶看你就是 个 叫兽!

网友F:
对待那些人品低劣的垃圾,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与理睬,更不能与其讲技术,至于那些垃圾的满嘴喷粪,建议向站方反映予以查禁,21IC不是垃圾场。

pjy
确实,最近流量堪比98年长江大洪水
站方可能欢迎这种给网站带来活跃度的人。

网友G:
建议二姨开启实名制认证!对待无聊的人最好办法就是让他自己去“跳占”。

这个显然是难以操作的,站方也不会接受因此带来的流量下降。其实对付这些垃圾很简单,问题仅仅在于站方主管人员的态度。
我赞同实名制。

网友H:
HAPPYMONDAY网友在20楼问1mV信号算神马信号

网友H:
本友在22楼的关于1mV信号算啥鸟信号的回复

网友H:
徐坤教授表示有点晕了、不知东南西北

网友H:
徐坤教授要求继续进行30dB增益、5%THD的仿真

网友H:
上海彭建学大师估计徐坤教授一定会失败

网友H:
北邮徐坤教授败得一塌糊涂!徐教授今天彻底晕了,理解,理解!

看清楚你原帖怎么要求的:“摆幅达到你喜欢的最大”。

你再看一看本友在所给四个图里边的第3和第4个图的摆幅都是2V。本友喜欢的就是达到2V。

所以摆幅、增益、THD这三个指标,本友都按照您的要求完成了。

你该感谢本友为你义务讲课。

因为这之前,
你连Upk都不认识
你连仿真电压增益都不会算;
你连轨对轨是集成运算放大器的专利都不知道;
你竟然天真地认为分立元件放大器也是轨对轨,真是鬼见鬼;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北邮徐坤教授败得一塌糊涂!徐教授今天彻底晕了,理解,理解!

看清楚你原帖怎么要求的:“摆幅达到你喜欢 ...

要不要恢复原帖看看,"最大"后面是否有"-+4V"几个字?

我给你出个主意:设计3个电路,分别完成3个指标。

网友H(点评):
原帖23楼徐坤“摆幅达到你喜欢的最大”已转在本贴22楼。摆幅达到本友所喜欢的最大是你所说,“-+4V”也是你所说,你这嘴究竟是横着呢还是竖着呢?

网友J:
multisim 仿真够权威吗?

网友H(点评):
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局限性,包括Multisim 仿真。但很多人的实践都已证明,Multisim在分析放大器非线性失真方面与实际元器件及电路试验还是吻合非常好的

网友H:
徐坤大教授,你不是要恢复原帖看看吗?
原帖23楼“摆幅达到你喜欢的最大”铁证如山,已经给你转帖在本贴22楼,睁大眼睛看看去!

网友A:
”小信号放大器与器件小信号“ 这是怎么整出来的? 我怎么总看到创新的词汇,谁能说,这是谁弄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J:
multisim 仿真够权威吗?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权威,那么请你找出更劝慰的,ok?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要不要恢复原帖看看,"最大"后面是否有"-+4V"几个字?

我给你出个主意:设计3个电路,分别完成3个指 ...

你啥时候成 大脚兽 了?还许坤大脚兽!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泥以为我删贴是心虚的表现?
你错了!
是因为版主不称职,不按21IC站规而按个人喜恶行事,而且心胸狭窄。 ...

弱弱敌问一句,二姨是你们家卡的马?

网友A:
对于wyizao的这些仿真结果的认识。
我只在大三学过模电基础,刚才回想并google了下,bipolar晶体管的V/I关系:

这个公式告诉我们,Vbe与Ie是指数关系,即非线性关系,这是本质。
因为在wyizao这个基本共射电路例子里,只有晶体管是非线性的,其它都是线性原件。
不管wyizao通过什么方法影响THD,通过上面的Vbe(Ie)公式就能看到,“减小Ie的THD,就需要减小Vbe”。
而且taylor series告诉我们,当delta(Vbe)等于0时,才能做到THD(Ie)等于0;那么,还需要讨论小信号是多小吗?

至于,后面的“小信号放大器概念与器件小信号概念的关系”,这个太“中国特色”,所以,我觉得很没意思。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小信号放大器与器件小信号“ 这是怎么整出来的? 我怎么总看到创新的词汇,谁能说,这是谁弄出来的??? ...

小信号放大器,small signal amplifier,很多中外电子学文献都介绍过的。
至于那5~10mV小信号,本来就是根据pn结非线性特性得出来的,所以它本来就是器件小信号。

网友H:
GavinZ大师抬举了,这个基本共射放大电路不是本友创造的。既然您在大三就学过模电,你该知道它的。你也承认,在这个基本共射放大电路里,只有晶体管是非线性的,其它都是线性原元件。
就是说,在一片大森林中,只有一颗是“非线性树”,其他都是“线性树”。个别树的“非线性”几乎被大森林的线性淹没,对吧。那就是说,放大电路非线性与器件非线性,就是森林与树木的关系。唯一器件的“非线性”几乎被放大器的线性淹没。

网友I:
天天在网上鼓吹他设计的放大器摆幅最大:底线是4V,而且很有成就感。

今天突然急刹车,改口了:最喜欢的最大摆幅是2V。

我很有成就感。

网友E(点评):
许大脚瘦,你的鬼对鬼,一班说的是运放,但遗憾的是,几乎都是开路情况下,才会鬼对鬼!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这样看就走入误区了。
他这样做的本质是"以毒攻毒",做个形象的类比:对函数f(x)积分,然后对结果求 ...

我是觉得,他一直在算整个系统的Vout / Vin 。
这能说明什么呢? 搞不懂哎 ~

元先生的知识就在那里,不进不退。
器件的非线性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系统的线性就在那里,不管不顾。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是觉得,他一直在算整个系统的Vout / Vin 。
这能说明什么呢? 搞不懂哎 ~

已知Uin,经过系统后变成Uout,你不去根据Uin分析计算Uout还去干啥子球嘞?

拉牛鼻子,它不走;使劲吼它,它还是不走;打牛鞭子,它还是不走。

最后一刀子,吃了牛肉。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对于wyizao的这些仿真结果的认识。
我只在大三学过模电基础,刚才回想并google了下,bipolar晶体管的V/I关 ...

你就告诉大家,你摆在这里的那个指数函数式子中的IES取值范围多宽。

IES取值范围上下大小相差几百万倍,你说哪个取值是真的有效的?你根本不知道。就知道喊叫外国的月亮圆圆圆!

网友A:
我google了一下small signal amplifier,我仍然不确定“你提出的几十mV比几百mV更应该被看作小信号”,
我赞同HWM在一楼的阐述,我认为那才是本质。
因为,根据HWM的阐述,我们根本不需要关心多少伏特是小信号,几mV。。。几十。。。几百。。。无穷大。。。。
不同的系统具有不同的小信号(taylor一阶近似)输入范围,谁敢在不确定什么系统的前提下,判定小信号幅度???

我还不确定你的仿真的目的,因为我感觉是:“好多人认为,使用几mV小信号的晶体管搭建的放大电路的小信号范围仍然是几mV,所以,你通过分析告诉人们——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搭建的放大电路的小信号范围可以是几百上千mV”,我理解的对么?
如果是这样的目的,我赞同你。

网友E(点评):
对应三极管来说,一般10mV以内,就基本可看作泰勒的一阶近似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对于wyizao的这些仿真结果的认识。
我只在大三学过模电基础,刚才回想并google了下,bipolar晶体管的V/I关 ...

还有,我想了下,我前面说“减小Ie的THD,就需要减小Vbe”,是错误的。
Ic与Ib是线性关系,设计Ic的THD,只要设计出Vin与Ib的线性关系就做到了,与Vbe没关系。
你的2和3例子,就是做了这些工作。
比如,如果能设计出线性的V-I转换电路,使用Vin控制电流源控制Ib,那么Ic的THD就可以非常小。

例子2中,源内阻Rs增大,使得Vin更接近线性压控电流源。
例子3中,RE的引入,增大了输入阻抗,在相同delta(Vin)时,delta(Ib)变小,更接近“小信号”。

网友K:
小信号是不是相对于动态范围而言的?一般情况下,小信号的输入和输出是线性关系的,不过在平方律检波电路中,输入的要求也是小信号,平方律检波显然利用的是PN结的非线性部分。
对于PN结构成的器件的理解,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不一定适合的,不能非要强求得出一个确切的论断。
个人认为,伏安特性,三极管的输入、输出特性曲线的就已经蕴藏非常丰富的信息了。
数学的描述是在一定的界定条件范围内,文字对思想的表达是非常有限的,唯有曲线才是理解器件的根本。
等着挨砖:)

网友L:
年少气盛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我google了一下small signal amplifier,我仍然不确定“你提出的几十mV比几百mV更应该被看作小信号”,
我 ...

真是佩服您对专业的真诚态度,自愧不如
楼主的解析向来没错,就像1+1=2一样正确。没看出针对问题的意义
至于“小信号”作者到底什么意思,也不完全清晰,除了胡拉乱扯

网友N:
大、小信号幅度的区分,在理论上可能没有标准,但是在工程上有共识、标准。
“小信号”的含义,一般指,在“线性标准”下小功率电路没有非线性产物的幅度。
线性幅度与阻抗有关。例如,1V的幅度,对于1K的负载,晶体管需要控制的输出电流是1mA;而50欧负载,要控制的输出电流就是20mA。晶体管电流的摆幅影响到线性度。也就是说,对于相同的输出线性度,低阻抗的幅度要低。
“10mV”是小信号的上限,这一说法是有根据的,是在50欧系统中常见的现象。这一幅度一般是50欧系统有负反馈、小功率管(300mW以下)、甚至中功率管的输出幅度。

衡量线性放大器的常用标准有:双信号法互调产物<60dBc下的输出幅度。50欧下,10mV对应于-27dBm,是此线性标准下功放以外,小信号幅度的上限。有的幅度可以达到-25dBm,-27dBm是留有了线性度裕量。
常见的线性度指标还有:OIP3(输出三阶截点),和,IIP3(输入三阶截点),量纲为dBm。OIP3和IIP3是通过增益相联系的。
互调线性度指标,比THD的要严。例如,同样-60dBc互调产物的输出幅度,在相同系统下,其THD<-70dBc,即小十几个dB。

另外,电路线性度的改善,与电路线性元件的数量,即森林与树木的关系,没有必然的联系。举一个特例,线性元件都是纯阻的。一旦在相同的输出功率下器件产生出非线性产物的dBc值已定,外部元件可选择的项目有,
1. 等效为串联衰减器,结果是降低了输出功率,dBc值没有改变;
2. 没有衰减器效应,外部元件等效为一个电阻,元件的数量不起作用。

有些叙述可能不够准确,大意如上。

楼主:
如果到现在还对我首帖理解不了的话,还真的要好好地补补基础了,这些是大学一年级所学的知识(无论是本科还是专科)。

具体看“21学堂”内的《剖析高等数学》。

https://bbs.21ic.com/group-161-1.html

网友M:
前无模型论点,后无物理(电路)意义对应说明。只要算术步骤不错,怎么样都是正确的。
以前说过“跨度太大”,难以针对性理解
什么叫数学,必须赋予针对特定模型的物理意义。否则只能叫算“术”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google了一下small signal amplifier,我仍然不确定“你提出的几十mV比几百mV更应该被看作小信号”,
我 ...

大家一天天终于观点接近了,欣慰。
不过,既然已经认可用非线性器件和线性元件基于一定拓扑结构搭建的放大电路的输出信号电压范围已经是几百上千mV即数V,如果加大电源电压,还可能是几十V甚至几百V,为什么还要说“几mV。。。几十。。。几百。。。无穷大。。。。”都是小信号呢?成千上百伏特的电压,都把生物烧焦了,还要认为它是小信号,难道还没有闻到主观、牵牵附会甚至荒唐的味道嘛?
问题的实质是,小信号放大器概念禁锢了人们的思维。使人们不敢思考放大器究竟有多么大的输出电压摆幅。结果产生n种奇谈怪论。例如,从本贴21楼可看出,徐坤教授竟然天真地认为轨到轨是分立元件放大器的特征!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还有,我想了下,我前面说“减小Ie的THD,就需要减小Vbe”,是错误的。
Ic与Ib是线性关系,设计Ic的THD, ...

幡然醒悟,很好。
Ube只是放大器的一个中间产物,不用关心它的。
Ic的THD非常小,因为Uo与Ic之间只差一个R′L线性因子,所以Uo的THD一样小,BJT非线性被抑制了,达到了设计要求。
放大器非线性远远小于器件非线性,放大器的输出幅度不再局限于器件的5~10mV幅度。器件的5~10mV小信号幅度概念不适合于放大器。放大器非线性与器件非线性,是森林与树木的关系,不一样的。

网友M:
wyizao ,“器件的5~10mV小信号幅度概念不适合于放大器”——这还像句话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小信号是不是相对于动态范围而言的?一般情况下,小信号的输入和输出是线性关系的,不过在平方律检波电路中 ...

非线性有利也有弊,不错。所以非线性该抑制就抑制,该发扬光大利用起来就利用起来。

“唯有曲线才是理解器件的根本。”,不错,但有点儿呆板和绝对化。

在放大器中,器件的非线性已经被几乎淹没了,还在一味夸大器件的非线性,就牵强附会了,就不客观了。

牵强附会、不客观的论调,你说该“挨砖”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M:
wyizao ,“器件的5~10mV小信号幅度概念不适合于放大器”——这还像句话

这是事实。根据事实说的话,最客观。

网友M:
引用 网友H:
这是事实。根据事实说的话,最客观。

不过,除1年级小学生,谁会犯这样错误?
他老子那篇外国论文也不是这个意思吧?

他哪一点说的不对了?就连你Lgz1006都得承认他的话说得合适。

网友E:
嗯,才刚觉悟,虽然的确是晚了点,但能够觉悟,总比执迷不悟的好啊!

网友A: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被讨论出来的。
平常就用OPA放大信号,也没想过什么是小信号。

还有rail to rail是集成电路的概念,我不赞同。尽管,可能这个概念是从集成电路那开始的,但不必非得属于它。这是电路的一种工作形式而已。如果只属于集成放大器,那说不过去。如果我用分立晶体管做个输入 or/and  输出接近电源的运算放大电路,我还不能说“我的这个放大器是rail to rail”的,这多奇怪,是吧。
我觉得集成电路与分立电路的区别是:集成电路封装在一个塑料壳子里,分立电路有好几个塑料壳子,没有根本性区别。

要害是目前所有分立元件放大器还没有一个能做到轨到轨的。只是人们对于输出摆幅的认识不到位,所以误认为IC轨到轨新技术也能用于分立元件放大器
前日有篇帖子:小信号概念真的错了?大家来分析教授文章 ... 1 2 回收站

网友N:
可能我49楼说的不够清楚,再次明确一下:“10mV",一般是50欧系统负反馈小功率放大器线性输出幅度的上限。我只是在阐述一般小功率管放大器的事实,在确定的线性标准下的事实。如果不信,可以用该标准去实测、了解一下。
同一管子,低频的线性度指标一般要高于高频的,但是不会有数量级的差别。

网友H:
那大师你做的“分立电路”实际是按照目前的IC结构制作的分立元件电路,是形式上像分立,实质上是集成。不过,你真的能做成了,而且轨到轨,绝对是一个好教具!

网友N:
其实,这个信号幅度的分类并没有多少理论上的意义,只是基于标准、器件特性条件下的共识问题。
按所说的线性标准,放大器没有可能做到轨对轨输出幅度,即轨对轨的线性度高不了(用波形鉴别是很粗糙的)。一个参照例子:电视宽带混合集成电路功放模块,推挽电路,1V线性输出,电源24V、或者+/-12V,电流340mA,效率只有千分之2.5。从效率上也可以看出线性幅度为什么低了。

网友H:
对头,信号幅度的分类,小信号,大信号,真的没有实际意义,害人不浅。
就是集成放大器,很多也难做到轨到轨,分立元件的就别提了。像您所提到的电视宽带混合集成电路功放模块,电源高达24V或+/-12V的推挽电路,线性输出才只有1V,效率只有千分之2.5。线性幅度这么低,说明制造者没有掌握放大器输出电压摆幅分析计算的理论和方法。

网友O:
讨论很激烈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N:
其实,这个信号幅度的分类并没有多少理论上的意义,只是基于标准、器件特性条件下的共识问题。按所说的线性 ...

这块效率为0•25%的芯片是哪一款?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对头,信号幅度的分类,小信号,大信号,真的没有实际意义,害人不浅。
就是集成放大器,很多也难做到轨到 ...

前些天你说:“我昨天让windh1大师来收拾你,今天还会让别人来收拾你”,快请叫windh1大师到“共模抑制电容的作用(仿真结果)”来,有几个回答问题等他回答。

彭建学  上海

网友H(点评):
别信口开河,给出链接来。

网友N:
引用 网友I:
这块效率为0•25%的芯片是哪一款?

你可以上NXP网站去搜一下,CATV放大模块,有几款,有1V线性输出幅度的,有2V(doubler)输出幅度的,带宽40-1000MHz。

网友I:
引用 网友N:
你可以上NXP网站去搜一下,CATV放大模块,有几款,有1V线性输出幅度的,有2V(doubler)输出幅度的,带宽4 ...

射频和音频功放的效率,没有比较意义。

网友I:
本不想在就这个问题讨论的,但看到有这么多人信以为真,就简单说几句。

下图是圆圆in person 设计的得意之作,因此而火了好几年:

由于该图具有良好的“线性”,圆圆进而推导出经典的“小信号”是错误的结论。
从其论文也可以看出,此图是“镇山之宝”,俗话说:眼见为实,仿真结果和示波器实测结果基本一致,让人不能不信。

实际呢?
先看下面两个图:

图1和图2中,完全不同的红线和蓝线之和是完全相同的粉红线,换句话说:已知粉红线是不能确定红线和蓝线的形状的。

类比可知:圆圆现在就是依据“红线”(输出线性良好的8Vpp正弦波)反推出红线和蓝线的形状是图1的形状,而不是图2或其它形状。

换个角度,下图是某电路输出波形,可见,和本楼第一个图的正弦相比,线性度也良好。

难道就可因此推论出测试的电路是线性电路?

不可以,因为上面这个图是振荡器输出波形图(图片来自小桂子的丛书--振荡器设计)

综上,圆圆证明小信号是错误的方法,是错误的。

网友H(点评):
RL=Rc的基本共射放大器的输出电压最大摆幅与电源还差33.3%之遥远,徐坤却说基本共射放大器啥子轨到轨,制造了天大笑话,失败了,又来跳大神来了!

网友P:
总算认识了大信号和小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H:
那大师你做的“分立电路”实际是按照目前的IC结构制作的分立元件电路,是形式上像分立,实质上是集成。不过 ...

看不懂你的“形式分立,实质集成”。那什么是形式集成,实质分立。
集成跟分立是你理解的么?

网友A:
wyizao :  RL=Rc的基本共射放大器的输出电压最大摆幅与电源还差33.3%之遥远,徐坤却说基本共射放大器啥子轨到轨,制造了天大笑话,失败了,又来跳大神来了!  发表于 2013-3

共射明明可以rail to rail, 你为什么说笑话,什么意思呢?

rail to rail不就是说输出 or/and 输入接近 power rail吗?
既然这样,common emitter 就可以具有rail to rail特性,那为什么偏偏就不能这么叫?这太野蛮了吧。

网友E(点评):
偶来解释一下。如果RL开路,那么如果认为三极管的饱和压降为0的话,则是rail2rail的。但如果负载RL=RC,那么此时只能达到电源电压的2/3的摆动范围,所

网友E(点评):
以当RL=Rc时,就不能成指为rail2rail了。证明过程在21电源网有,bridgnsl大师给出了几个证明,你可以参考!

网友Q:
wo cao,kan de ge lei si le,zhe li dao di you ji pai a?

网友I(点评):
音译:我嘈,看的哥类似了,这里到底有几派阿?

网友M:
引用 网友Q:
wo cao,kan de ge lei si le,zhe li dao di you ji pai a?

音译
卧槽,坎德蕾丝忍,这里到底有记牌啊?

网友K(点评):
看的哥累死了,这里到底有几排啊?

网友A:
windh1  : 偶来解释一下。如果RL开路,那么如果认为三极管的饱和压降为0的话,则是rail2rail的。但如果负载RL=RC,那么此时只能达到电源电压的2/3的摆动范围,所

rail to rail就是“接近”power rail,我觉得是:人们只是在不断设计性能更好的rail to rail放大器,而且这些是在一定的负载范围内保证性能。

对于common emitter电路可以在一定负载下,输出接近power rail,这没什么可争论的; 不必RL为无穷大,比如RC = 1Kohm, RL = 100Kohm,就能接近1% power rail了。

如何使输出接近power rail呢,我们需要使得输出阻抗越小,越小。。。,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性能更好的rail to rail output stage。

网友I(点评):
别跟它叫真,规到归本身就是定性指标,貌似没人给出过具体量,比如距离电源0•2V算还是0•4V算?或是其它某个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A:
windh1  : 偶来解释一下。如果RL开路,那么如果认为三极管的饱和压降为0的话,则是rail2rail的。但如果负 ...

你可能是OPA用的比较多,OPA340之类的被说成是rail2
rail的,输入输出都是如此。但输出也只是在负载开路的情况下,才使电源电压,有复杂,例如输出10mA时,其输出电压降低的不少的。
三极管的rail2rail的问题,还是参考电源网bridgnsl大师的证明或说明比较好。

网友I(点评):
你直接说看本大师就行了,还拐弯说brid大师。

网友R(点评):
你直接说看本大师就行了,还拐弯说brid大师。

网友H:
徐坤大脚首,看你在79楼的超一流点评:“规到归本身就是定性指标,貌似没人给出过具体量,比如距离电源0•2V算还是0•4V算?或是其它某个值?”,就想着拍你一大砖!
uA741用正负12V电源时,其输出范围大约是-9.5V~+10.5V,这些数值距离12V很近了吧。照徐坤大脚首的定性理论,老掉牙的uA741也是轨到轨了。徐坤大脚首,北邮的博导,就是这样来糊弄那些嗷嗷待哺的学生!真是鬼见鬼!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你的“形式分立,实质集成”。那什么是形式集成,实质分立。
集成跟分立是你理解的么? ...

分立元件放大器用电阻居多,晶体管只是少数。集成电路则是用晶体管居多,电阻只是少数。你做的所谓电路,还是用电阻居多,晶体管只是少数,所以说你是“形式集成,实质分立”,甲集成,真分立。

网友A:
xukun977 : 别跟它叫真,规到归本身就是定性指标,貌似没人给出过具体量,比如距离电源0•2V算还是0•4V算?或是其它某个值?

我赞同这句。
本身rail to rail,就是接近,没人说,1mV是,10mV是,还是100mV是。
什么是接近呢? 比如能比Vbe还小,就挺好了,也就是我们更接近power rail了,我就是这么理解的。

wyizao说在Rc = RL时,共射就不行了,不能接近power rail了,我认为对;

但是wyizao你能给个已经物理实现出来的rail to rail OPA,它不对RLoad进行要求吗?
一定不可以的,rail to rail都是讲条件的。

所以,你不能对一个共射电路,武断的判断它不是rail to rail 。还说,那是个笑话,这不严肃。

网友H:
引用 网友A:
wyizao :  RL=Rc的基本共射放大器的输出电压最大摆幅与电源还差33.3%之遥远,徐坤却说基本共射放大器啥子 ...

基本共射放大器输出摆幅Uommax=Ucc/(2+Rc/RL),Rc=RL时,Uommax=Ucc/3。对于这样的单电源,轨到轨要求是Uommax=Ucc/2。
Ucc=12V时,Uommax=Ucc/3=12V/3=4V,轨到轨要求则是Uommax=Ucc/2=12V/2=6V。
4V到6V,还差2V!
愣是说基本共射放大器是什么轨到轨,真是鬼见鬼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哦,你这么理解集成电路的。

那么这样,我使用分立晶体管,不用电阻,也用由晶体管构成的恒流源制作负载 ...

这你就露大白了,轨到轨与用不用啥恒流源和bias电流有关吗,你瞎扯啥呀!不害丢人!
轨到轨是输出摆幅与电源或者地只差小于0.1V甚至更小数量级的要求水平,懂吗?
徐坤大脚兽已经疯了,GvinZ你要跟着他去疯疯癫癫。也算了了徐坤大脚首的一桩心事,他要疯死了,还能拉上一个垫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