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2013-03-14):
利用ICE1PCS01的BOOST升压功能,将输入48V升压到150V,输出功率大概600W,

用的还是功率因数校正的经典电路,但是此时输入的电流是直流,就不存在校正的说法了,大家说这样可以么?谢谢指点。

网友A:
可以的,这是BOOST经典电路,升压2-3倍合适

楼主:
像这样只用于升压而不用校正电流,那芯片的电流内环参数设置方面是否需要“特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