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STM32报错

楼主(2013-03-14):
没勾选IAR软件的CMSIS,同时工程包含core_cm3.c,我用core_cm3.h core_cmFunc.h core_cmInstr.h这三个文件覆盖掉st固件库里面的core_cm3.h,没勾选Multi-file Compilation就没错,勾选还是有错误
Error[Pe1061]: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__nounwind __set_MSP" is incompatible with a declaration in another translation unit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arm\inc\c\intrinsics.h
            the other declaration is at line 308 of "F:\study\IAR_STM32\STM32_LED\Libraries\CMSIS\CM3\CoreSupport\core_cm3.c"

楼主:
求指点,用IAR6.4

网友A:
两个文件定义矛盾!

网友B:
勾选-->you need to delete core_cm3.h and core_cm3.c files in your projects.

楼主:
不要core_cm3.h and core_cm3.c肯定是不会错的,可是应该怎么做到IAR 和MDK工程不用改动呢,直接加载文件就可以通用呢

网友C:
实在不行  卸载重转一下  看看行不行  个人觉得编译器设置问题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