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谁能帮我解决一下2711的一个简单的难题

楼主(2013-03-15):
       客人要求P5.3,P5.4输出反相50%的占空比的波形,频率是165khz,要求频率要稳定无抖动,同时还有其他一些附加功能,如ADC检测啊,闪灯啊,什么的。可是现在无论怎么做
频率都会有抖动,怎么解决?
   我尝试过用定时器中断,会有1-3条指令周期的抖动。也尝试过在主程序里面做,但还有其他功能,CPU去做其他事情时也会抖动。
   只有PWM,不知能否做到165Khz(或误差一点也可以),且反相?如何设置?会否抖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用它,但是觉得,不可能同步反向。

网友B:
用定时中断

中断里不要使用判断语句来反转,而使用异或来反转
条件跳转语句,是否满足条件,会有一两个系统时钟的差异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振荡是用晶体的吧,不然的话,烧出来误差更大

网友D:
2711的P54和P54是PWM输出口吧,你看看最大可以做到多少频率的PWM输出,就知道是否可行。
如果硬件PWM不行,就考虑用定时器中断做,2711可以跑16M的。按楼主所说 程序所含功能很少,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知道为什么定时器也抖动了,原来,主程序中的指令有些是1周期,有些是2周期,当中断发生时,如果正在执行一个两周期指令,则它要等这条指令执行完,才进入中断,这就比1周期指令中断多出了一个周期。

网友E:
什么单片机?
如果真如楼上所说,可以软件上读定时器的数值,来加一个判断,做一个周期的补偿后,再反相端口。

网友F:
PWM一般做不到那么大的频率,做到40KHZ就不错了,除非需要特殊部件。这个需要硬件支持。

网友F:
软件是可以做些补偿,不过还是要硬件来辅助。
楼主还是不要在这个IC上面花功夫了。
现在有其他牌子都可以做。

网友B:
用硬件翻转的吧,省得整天想一个CLK还是2个CLK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用硬件翻转的吧,省得整天想一个CLK还是2个CLK

对,这么高的频率只能用硬件翻转

网友H:
固定频率输出,硬件翻转电路简单成本低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什么单片机?
如果真如楼上所说,可以软件上读定时器的数值,来加一个判断,做一个周期的补偿后,再反相端 ...

支持,

以前就做过这类,

判断计数器是奇数偶数来补偿一个周期,就没有抖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支持,

以前就做过这类,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