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名

楼主(2013-03-15):
void main (void)
{
     uchar arr[10]={1,2,3};
    volatile ushort _y8;
   _y8 = *((uchar*)&arr);---------------------_y8被赋值为0x0001;
   _y8 = *(&arr);             ---------------------_y8被赋值为0x0001;   这为什么是这个值?&arr  这个是指向整个数组的,应该是取整个数组的值,结果应该是0x0201
}

网友A:
想要结果是 0x0201, 你就:

_y8 = *((ushort*)arr);

网友B:
楼主的ushort和uchar貌似位数不一样,强制格式转换会有一些问题

网友C:
*(&arr);
意思是取字节数据,因为arr本来就是字节数组,将结果扩展成16位数再输出,就是将arr[0]扩展成16...

楼主:
&arr这个表达式中的arr是指向整个数组,&arr是指向整个数组的指针,当&arr+1,就相当于移动数组长度,指向下一个内存,那对*(&arr)取值,这时应该取回来的时整个数组的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