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如何与PC机实现串口高速通讯?

楼主(2013-03-15):
单片机是STC12c5a60s2,晶振11.0592MHz,USB转串口。日前分别作了一个单片机和PC机的串口通讯程序,设置的是8比特无校验,在115200波特率以下能够长时间连续通讯无差错,但是设置到128000以上时就不能正常通讯了,如果发送英文字母,接收的都是乱码。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我需要400K以上的通讯速度,请问应该怎么做?
说明一下:单片机是1个时钟的,128000、256000波特率时设置误差都为0,我计算了一下,单片机的串口速率最高可设置成691200.

网友A:
请验证波特率.
有些不标准的波特率, 未必能够使用. 因为设备上未必能够设置到准确的所要求的波特率 (虽然你的软件是设置了这个波特率).

网友B:
你的PC还能用128000波特率?我的电脑都用不了。。。

楼主:
回 南宫云明:单片机的晶振如果换成24M的,可以用128000连续长时间通讯无差错。

楼主:
回 airwill:电脑上难道用USB转串口的也不行?USB可是2.0的,速度很高呀。

网友C:
问题是你的PC串口支持128K或256K的波特率么?看了一下俺的PC是不支持的……

楼主:
问题有望得到解决,感谢以上各位同志!
我查了一下USB转串口芯片PL2303的datasheet,原来此芯片不支持128K和256K的速率,我设置成了230400已正常通讯,无奈在11M的晶振下这已是最高的了。抽空我买个22M的晶振换上去试一试460800的看行不行,如果可以的话就达到我的要求了。

网友B:
一般115200就够了。。。又不是搞视频处理,图像处理什么的。。。那么快干嘛。。

网友D:
速率是必须的,但字节间的时间也要处理好,即快又不能识别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