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请问:STM32L152的JTAG端口的Io脚,如何定义成GPIO?

楼主(2013-03-15):
按照库的说明:
这些脚上电默认是JTAG功能,要用映射到映射功能才行。映射后再设置Io的输入,输出吗?

楼主:
1:JTAG转成GPIO问题:
   只举例JDI:

/* JDI To Pa15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5,GPIO_AF_SWJ) ;   //可以这样写吗?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这是必须的吗?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现在要设置了Pa15,但如何设置成输入或输出?
  GPIO_Mode_IN
  GPIO_Mode_OUT
  这2个参数如何传入?

如果我再要换回JDI功能?有如何实现?

2:OSC_IN  OSC_OUT  2个脚如何转成GPIO?
   按手册上,只要关闭HSE就可以了吗?然后当作标准的Pd口操作?
   无需映射操作吗?
   RCC_HSEConfig(RCC_HSE_OF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这是必须的吗?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3:OSC32_IN  OSC32_Out 如何从GPIO到晶振脚切换?
   看手册是:上电默认是GPIO功能,还要执行关闭LSE吗?
   看了一些例程,并没有以下的指令?

   RCC_LSEConfig(RCC_LSE_OFF)

   当我要启动32K时钟,必须要手动执行映射功能吗?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14,0) ;   //可以这样写吗?采用Af0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15,0) ;   //可以这样写吗?采用Af0

  上面2条,就可以切换到晶振输入状态了吗?

  下面的指令还要处理吗?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MHz;  //这些如何定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这些如何定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这些如何定义?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A(2016-02-27):
引用 楼主:
1:JTAG转成GPIO问题:
   只举例JDI:

你好,我想问下你这样的程序试了没,可以吗?

楼主:
肯定测试了,最后用到品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