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喇叭的问题

楼主(2013-03-15):
需要报警喇叭,12V,响度类似电动车的喇叭即可。
淘宝上资源很多,有12V喇叭,0.2A左右的电流,但是电阻不知道。

请问这样的喇叭用三极管驱动起来效果会怎么样?单片机怎么如何驱动合理?这种大概阻抗大概是多少?

网友A:
直接供电就可以响;P

楼主:
里面带驱动电路了?
用个三极管做开关就可以啊

网友B:
用三极管作开关效果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image.baidu.com/i?tn=baiduimage&ct=201326592&lm=-1&cl=2&nc=1&word=%E8%AD%A6%E5%8F%B7%E5%96%87 ...

感谢!
昨天我在淘宝上逛到0点,就看这玩意了,哈哈

网友D:
用廉价的功放芯片驱动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