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MOS驱动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BUCK电路,用变压器来驱动MOS管,变压器后级没接电路的时候驱动信号正常,但是一接上后级电路驱动就变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希望各位多提宝贵意见,谢谢,下面附上波形图。

加上后级波形

加上后级波形

没加后级波形

没加后级波形

网友A(2013-03-15):
容性负载的正常波形。
变压器前级驱动能力偏低。
变压器励磁电流过大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在保证不饱和的前提下尽可能增加绕组的圈数。

网友B:
你的电路配置

网友C(2014-09-16):
这个波形看着很好了,我们做的比这差多了。不知道是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