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运放电路理解

楼主(2013-03-15):
这个电路的电压输出,应该等于参考电压。
是最基本的电压跟随器电路;所以运放6脚输出电压等于参考电压;
但是那个mos管是怎么样一个工作状态呢?

网友A:
这个其实挺简单的,就是基准电压加上MOS管得导通电压(大概5V左右),当输出电压波动高于基准电压致使运放负极输入电平高于正极输入,这时运放就输出为0从而是MOS管截止,
反之如果欠压时运放就输出高电平使MOS管导通,这样就起到稳压的作用。

楼主:
应该是这个原理,这样的话感觉MOS管很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挺简单的,就是基准电压加上MOS管得导通电压(大概5V左右),当输出电压波动高于基准电压致使运放 ...

谢谢高手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个原理,这样的话感觉MOS管很累啊

哈哈!你要觉得MOS管累的话,那单片机不是要累死掉了每秒都要处理几十兆信号,
开个玩笑。
其实晶体管工作都是这样的否则就没有晶体管的高频和低频之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要觉得MOS管累的话,那单片机不是要累死掉了每秒都要处理几十兆信号,
开个玩笑。
其实晶体管工 ...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用“超高速摄像机观察”这个电路,输出电压时而高于参考电压,运放输出0,mos管马上截止;
等输出电压低于参考电压了,运放输出1,mos管导通;电压又开始往上升。。。。
周而复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用“超高速摄像机观察”这个电路,输出电压时而高于参考电压,运放输出0,mos管马 ...

对!简单的说就是这样的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简单的说就是这样的工作原理。

谢谢高手点拨,明白了。。。。

网友B:
高祖太 吧

网友C:
电路的工作原理是看懂了,不过还是有些不明白,那个470的电容是干什么用的,op07的典型电路里貌似没见过。电路的输出不接在运放的输出,而接在运放反相输入端,这么接有什么特殊吗?

网友D(2013-09-07):
  我也同问470的电容是怎么呢??

网友E:
大电流的电压跟随器.....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用“超高速摄像机观察”这个电路,输出电压时而高于参考电压,运放输出0,mos管马上截止;
等输出电压低于参考电压了,运放输出1,mos管导通;电压又开始往上升。。。。
周而复始。。。。。
---------------------------------
这样的理解是不对的. 在负载稳定后, 运放的输出也是稳定不变的, MOS也一直在线性区工作, G,S的电压是稳定不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电流的电压跟随器.....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你说的有道理,这是像LDO电路的基本模型 ,运放工作在线性区的,MOS管也是线性区的,Vref*10/(10+47)=Vout,不过470的电容是做什么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有道理,这是像LDO电路的基本模型 ,运放工作在线性区的,MOS管也是线性区的,Vref*10/(10+47)=Vou ...

这个电路是跟随器,输出电压就等于VREF,47K的电阻只是负载,对输出电压不产生影响.
470n的电容对环路的频率特性提供补偿,使电路在电容负载时能保持稳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有道理,这是像LDO电路的基本模型 ,运放工作在线性区的,MOS管也是线性区的,Vref*10/(10+47)=Vou ...

因为用的是N-MOS,所以这个不是LDO,用P-MOS才差不多,不过接成跟随器的即使是P-MOS也不会是LDO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是跟随器,输出电压就等于VREF,47K的电阻只是负载,对输出电压不产生影响.
470n的电容对环路的频率 ...

我同意這個觀點!

网友H(2014-01-20):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是跟随器,输出电压就等于VREF,47K的电阻只是负载,对输出电压不产生影响.
470n的电容对环路的频率 ...

能不能详细的分析一下。

网友I:
电流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