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20] 关于nuc120的USB

楼主(2013-03-15):
弱弱的问一下,nuc120上面自带的USB怎么用?我刚刚接触USB,请大家给点建议需要看那些资料?:)USB和RS232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你先了解劝清楚你的RS232和USB区别先,然后 再认真看看新唐 M0的BSP包。基本就有用上了。

楼主:
谢谢!九哥,正在进行中……

网友A:
USB和RS232还不能区别的话,路还有很长很长很长很长。

网友B(2013-04-28):
能区分232 ,485,usb等就是看bsp还没摸到门道

网友C(2014-08-01):
正在看如何驱动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