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15):
为什么别人安装picc,成功之后在active toolsuite下拉框中显示的是HI-TECH PICC Toolsuite,而我的显示安装成功之后显示的是HI-TECH Universal Toolsuite,是版本不同所以显示不同,还是这个就是错误的

楼主:
对了,mplab 版本是v8.88  picc版本是9.83

网友A:
一直是后者 估计是版本问题 老版本显示前面的 新版本显示后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是后者 估计是版本问题 老版本显示前面的 新版本显示后面的

哦哦 多谢

网友B:
这个无所谓了,我曾经装过很多个版本的PICC,曾经显示过很多名称,但只要最终这个名称指向的编译器路径是你所安装的C编译器版本,则都没有啥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无所谓了,我曾经装过很多个版本的PICC,曾经显示过很多名称,但只要最终这个名称指向的编译器路径是你 ...

恩恩 多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