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

楼主(2013-03-15):
大家好:
      请教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需要将PCB各层转为PDF文档,方便客户或其它人阅读,但我在PDF文档里面通过查找功能来找到某一个器件的位置(通过位号)好像不成功,请问你什么办法,转成PDF而又可以查找或其它可行办法,谢谢!

网友A:
PADS 有这个功能,需要用自身带的。不能用打印形式。  其他软件不清楚。

网友B:
一般都自带的,AD9我用过

网友C:
用file下面的smart 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