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ap和ad-hoc

楼主(2013-03-15):
请问是不是同一个东西啊?

网友A:
不是。
Ad-Hoc(点对点)模式:ad-hoc模式就和以前的直连双绞线概念一样,是P2P的连接,所以也就无法与其它网络沟通了。一般无线终端设备像PMP、PSP、DMA等用的就是ad-hoc模式。
“软AP”是一款无线产品,在市场上颇为常见,软AP就是Soft-AP,它的硬件部分就是一块标准的无线网卡,但其通过驱动程序使其提供与AP一样的信号转接、路由等功能。与传统AP相比,它的成本很低,功能上也能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Ad-Hoc(点对点)模式:ad-hoc模式就和以前的直连双绞线概念一样,是P2P的连接,所以也就无法与其它 ...

ad-hoc用什么通讯协议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ad-hoc用什么通讯协议啊?

就是用802.11系列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hoc用什么通讯协议啊?

用Ad-hoc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d-hoc协议

这样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