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android编译问题

楼主(2013-03-15):
buntu12.04编译android4.1出错,求解~~~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build/tools/releasetools/build_image.py", line 168, in <module>
    main(sys.argv[1:])
  File "./build/tools/releasetools/build_image.py", line 159, in main
    if not BuildImage(in_dir, image_properties, out_file):
  File "./build/tools/releasetools/build_image.py", line 62, in BuildImage
    p = subprocess.Popen(build_command);
  File "/usr/lib/python2.7/subprocess.py", line 679, in __init__
    errread, errwrite)
  File "/usr/lib/python2.7/subprocess.py", line 1249, in _execute_child
    raise child_exception
OSError: [Errno 13] Permission denied
make: *** [out/target/product/mstarcedric3/userdata.img] 错误 1

网友A:
Permission denied

没权限吧

网友B:
楼上应该是对的,用root账户登录再编译试下。

网友C:
很明显,某些脚本文件没有执行权限。试下 chmod 命令吧。或者按3L的改root用户.

楼主:
问题已解决:
交叉编译工具调用的一个文件权限不够,之前虽然已经是root登录的,却一直没找到是哪个文件所以卡壳儿了

网友D(2013-09-18):
兄弟你这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碰到跟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E(2014-04-25):
你好,可以说明下 你是怎么修改的吗?

修改哪些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