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TP421驱动12V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3-03-15):
这样高电平 继电器不工作,需要把电阻R5去掉才行,仿真都过的啊,为什么?? :'(

网友A:
说明理论和现实还是有点差距呗……;P

网友B:
仿真啊,不能尽信的。若是实际电路都和仿真一样,那就不用多年的经验积累了

网友C:
BE间也有电阻 等于3k//3k+Rbe 电流当然走电阻小的那端啊
你可以把电阻移到BE间

网友D:
3楼正解

网友E:
同意3楼观点。

网友F:
主要是你1脚输入的驱动电流不够。如果驱动电流能达到10mA,此电路应该还可以工作的。
现在要改的是增大R5:因为1脚驱动电流不够,光耦的Vce很大,导致流过的电流很小,通过R5上的压降就很小,三极管不能导通。

网友G:
R5需要10K以上

网友G:
R4改用1K

楼主:
引用 网友C:
BE间也有电阻 等于3k//3k+Rbe 电流当然走电阻小的那端啊
你可以把电阻移到BE间 ...

实际两个电阻焊的都是10K,R5移到BE端,这么知道BE电阻比R5小? 直接去掉R5可靠否? 直接去掉能驱动。

网友H:
基本的模拟电路知识,三极管属于电流放大型元件,如果基级电流太小,三极管不能饱和导通,此时通过继电器的电流不够,继电器不能稳定工作就很正常了啊。

网友I:
R5改大 R4改小

网友J:
说明基极电流不足,将电阻R5移到基极处并加大到10K,同时减小R4到1K。

网友K:
把R4移到光耦的4脚前,并改成1K,下拉电阻R5改成10K.

网友L:
根据你目前的电路,把R18改成470R试试,或者就把R5取了也行,增大R5减小R4,都可以,发光二极管这边的电流太弱,光敏三极管那边放大的电流不够,仅一家之言!

网友M:
仿真害了多少人啊 叹。。。。。。。。。。。。

网友N:
仿真要靠动手来验证

网友O:
应该是光耦驱动电流过小,不知道楼主的驱动电压是多少,何种驱动,驱动电流I=(Vo-1.2V)/(R18+Ro),Vo,Ro为输出电压与内阻。

网友P:
建议不要用这种电路,应该用集电极输出电路+PNP管,你用的这种电路风险太大,光耦一不小心就工作在放大态,还有个问题是如果光耦漏电流太大,会导致继电器误通。

网友Q:
前面几位说得不错,R5接错地方了,应该接在三极管BE之间。

网友R:
LZ, 计算下光耦发光侧的驱动电流,然后看下光耦数据手册的电流传输比,就知道输出电流了。
不用看都知道你的发光侧的限流电阻太大了,导致输出端电流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