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SoC与ZigBee

楼主(2013-03-15):
大家好,各位有没有在研究ZigBee的?TI的CC2430和CC2530均基于51内核,因PSoC3也集成了51内核,因此将TI的ZigBee协议栈移植到PSoC3是否可行?亟待大家探讨,高手指点。

网友A:
楼主在用zigbee做什么产品呀?Cypress的CyFi也不错呀,呵呵

网友B:
zigbee是什么 求科普

网友C:
Zigbee是基于IEEE802.15.4标准的低功耗个域网协议。根据这个协议规定的技术是一种短距离、低功耗的无线通信技术。

网友D:
zigbee现在也很火呢

网友E:
可能cyfi用的人比较少,遇到问题不好解决吧

网友F:
没接触过cifi的飘过~~~

网友G:
zigbee周围很多人都在用

网友A:
Cyfi是CY专有的,但其相对来说设计简单多了,很多东东CY已经帮忙做了,呵呵

楼主:
首先感谢版主和各位的回复。CyFi只能组建星形网络,ZigBee支持mesh网状网是比CyFi最大的优势。个人也认为CyFi其实能满足大多数无线传感应用。

网友H:
最近我也在愁这个呢啊!知道了!还请给点建议啊!

网友I(2013-06-15):
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LZ如果直接那程序到CY3上是不能用的,2个芯片上的控制寄存器不一样的,在CC2530中写的程序到了CY3上面就不知道变成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