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复位问题?

楼主(2013-03-15):
看门狗复位(不喂狗),可是程序并不是跳到了启动代码所在的位置。我这边出现的情况是:
    1> 当看门狗触发复位中断的时候程序并不是跳到启动代码所在位置(0xC000)而是跳到了0X524D位置(该位置并未使用);
    2> 当加上 MSCAN 模块初始化部分时,复位后并没有将初始化状态寄存器设置为默认值(是不是由于上述问题引发的)。
    综合上述情况我的猜测是:看门狗虽然触发了中断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引发系统的复位,请大家指教?

楼主:
问题比较急,在线等!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有些要使能复位功能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要使能复位功能才行的

我用的是Freescale的16位单片机,我刚才又看了一些Datasheet,上面并没有提到使能的问题!后来我又试了一下用看门狗中断的方式来执行跳转,但是程序根本就进不了中断函数?中断已经打开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比较困惑中!麻烦您了!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