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5438 ADC12交流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3-03-15):
参数: XT2 = 20M

SMCLK=XT2/2 =10M  ,MCLK = XT2 =20M;

ADC12通道:循序通道A0~A4单次采样,通过定时器T0 控制ADC12  ADC12SC进行采样转换;

20 ms 进行32点采样, Fs=1600Hz,每10ms进行一次计算。

测试源: 许继继保测试系统

测试数据见表。

结果说明:软件仿真时,前3次计算是对的,之后就乱了,软件复位后在进行仿真同样。
用Matlab将ADC12采样的数据进行计算后跟程序算的一样,就是说问题在采样数据这里,是ADC12驱动设置程序有问题还是别的?

/*
****************************************************************************
* 功  能:UCS时钟初始化
* 参  数:XT2 = 20M
* 返回值:无
****************************************************************************
*/
void UCS_Init(void)
{
        P5SEL |= 0x0C;                            // Port select XT2
        UCSCTL6 &= ~ XT2OFF;                       // Set XT2 On
        UCSCTL3 |= SELREF_2;                      // FLLref = REFO,DCODIV=1.045MHz,DCO 参考频率
        UCSCTL4 |= SELA_2;                       // ACLK=REFO=32768Hz,SMCLK=DCO,MCLK=DCO,晶振先起振,无此步骤晶振无法工作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UCSCTL6 |= XT2DRIVE_2 ;                    // Decrease XT2 Drive according to

        UCSCTL4 |= SELS_5 + SELM_5;               // MCLK=SMCLK=DCO=XT2
        UCSCTL5 |= DIVS_1;              // ACLK=32.768 ,SMCLK=XT2/2,MCLK=XT2

}

/*
****************************************************************************
* 功  能:ADC12初始化
* 参  数:无
* 返回值:无
****************************************************************************
*/
void ADC12_Init(void)
{
        P6SEL |= 0x03;                             // Enable A/D channel inputs
        ADC12CTL0 &=~ ADC12ENC;                    //初始化在ENC = 0下修改
        ADC12CTL0 |= ADC12ON+ADC12MSC+ADC12SHT03; // Turn on ADC12, extend sampling time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1+ADC12SSEL_3+ADC12DIV_2;  // repeated sequence
        //ADC12CTL2 |= ADC12RES_2;

        ADC12MCTL0 |= ADC12INCH_0 + ADC12SREF_2;                 // ref+=VeREF+, channel = A0
        ADC12MCTL1 |= ADC12INCH_1 + ADC12SREF_2;                 // ref+=VeREF+, channel = A1
        ADC12MCTL2 |= ADC12INCH_2 + ADC12SREF_2;                 // ref+=VeREF+, channel = A2
        ADC12MCTL3 |= ADC12INCH_3 + ADC12SREF_2;                 // ref+=AVcc, channel = A3
        ADC12MCTL4 |= ADC12INCH_4 + ADC12SREF_2 + ADC12EOS;     // ref+=AVcc,  end seq.
        ADC12IE |= 0x10;                           // Enable ADC12IFG.4
        ADC12CTL0 |= ADC12ENC;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n - software trigger

        //__bis_SR_register(GIE);       //Enable Int16errupts
}

/*
****************************************************************************
* 功  能:Time0_A5  A0定时器初始化
* 参  数:无
* 备注:T = 10M/625/2/5=1600Hz,AD采样
****************************************************************************
*/
void Time_A0_Init(void)
{
        TA0CCTL0 |= CCIE;                          // TACCR0 Int16errupt enabled
        TA0CCR0 = 625;                            //1600Hz
        TA0EX0 |= TAIDEX_4;                        //T/5
        TA0CTL |= TASSEL_2 + TACLR + MC_1 + ID_1;  //SMCLK,upmode, clear TAR, TA enable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  WDT 1s

        UCS_Init();
        ADC12_Init();
        Time_A0_Init();

       // WDTCTL = WDTPW + WDTCNTCL;              //清狗
        __bis_SR_register(GIE);                 //Enable Int16errupts

        while(1)
        {

                if (Calc_Flag == TRUE && FFT_Flag == TRUE)
                {
                        Calc_Flag = FALSE;

                        SampPreProcess();
                        Calc();  //算法  结果在 ACVal  用仿真器在窗口看
                    __no_operation();                       // SET BREAKPOINT HERE
                }

        }
}

//Timer0_A5 A0 Int16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0_ISR(void)     //ADC12
{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n - software trigger
}

// Timer ADC12 Int16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Char8 FFT_Cnt, T_5Ms;
        AdSamp *ADBuf_WrPtr = NULL;

        ADBuf[FFT_Cnt].DC = ADC12MEM0;           // Move A0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DBuf[FFT_Cnt].Ia = ADC12MEM1;           // Move A1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DBuf[FFT_Cnt].Ic = ADC12MEM2;           // Move A2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DBuf[FFT_Cnt].I0 = ADC12MEM3;           // Move A3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DBuf[FFT_Cnt].Uac = ADC12MEM4;           // Move A4 results, IFG is cleared
        FFT_Cnt++;
        ADBuf_WrP++;
        T_5Ms++;
        if(ADBuf_WrP >= ADBufEndP)
        {
                ADBuf_WrP = ADBuf;                                // 如果到了末尾,到前面
                FFT_Flag = TRUE;                                //64点后才进行
        }
        if (T_5Ms >= 16)
        {
                T_5Ms = 0;
                ADBuf_WrPtr = ADBuf_WrP;

                CopyADBufToCalcBuf(ADBuf_WrPtr);
                Calc_Flag = TRUE;
        }
        if (FFT_Cnt >= FFT_N*2)
        {
                  FFT_Cnt = 0;
        }

}

网友A(2013-07-10):
你好,我最近在用msp430f53系列单片,XT2接20M,发现MCLK选择20M,程序会异常,有时跑飞,有时一直重启;而MCLK只要分频后,哪怕分频为10M,程序都是正常的 ,目前正在寻找解决办法,希望您那里有答案后能分享一下,最好能加个qq哈 277422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