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关于PCB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3-15):
如图所示,列表中的Designator2跟3在99se的视野上找不到。。。求助大神。。。

网友A:
这个是你文件中的,不把源文件放上来,大神也没办法,怎么帮你看呢

网友B:
文件发上来瞧瞧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中元件,点JUMP 看看!

试过了。。。。。。正常的情况下就跳出来那个器件的位置了。。但是这两个什么都没跳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你文件中的,不把源文件放上来,大神也没办法,怎么帮你看呢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发上来瞧瞧是什么情况。

谢谢啦。。。

网友D:
你元器件封装库中这个元器件的原点不在他们管教上,离的太远,你进入库中编辑这个元器件封装,把原点指定到元器件中心,然后UP这个元器件。

网友E:
基本上库做的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F:
元件库的参考原点。。。。

网友G:
对  就是在画元件封装的时候,一定要把参考点设置在元件的封装管脚或者附近,如果放得较远,在画PCB的时候,移动此元件时,移动点就是你在画封装时的参考点,若较远,根本看不到封装,一句话:把参考点设置在封装的管脚上就OK了

网友H:
库做的有问题,原点没有设置好